求助:F3飞控灯不亮,电脑无法链接故障

楼主(2016-03-26):
求助:晚上手欠,刷好盈20A  BL固件,因人比较懒,直接在飞机上刷,但刷完后才发现,F3飞控灯已经不亮,而且无法链接电脑,也无法刷写固件。现在的状态就是电脑可以识别USB的硬件设备,但就是不能链接,并且F3无法正常使用。请高手指明原因,是否因刷电调造成问题,还有可救的希望没?感谢!

网友A:
我和你问题一样,但是我是小炸了下就变这样了,卖家建议发回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问题一样,但是我是小炸了下就变这样了,卖家建议发回检测

看来又要花钱了。刚刚飞顺手想折腾下电调结果f3折腾挂了。

网友:
是不是usb接触不良

网友B:
试下:短接BOOT,并且在擦写固件的页面打开第一个开关,选择固件重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短接BOOT,并且在擦写固件的页面打开第一个开关,选择固件重刷固件

        谢谢指导!        刚试了,还是不行,主要是接上电脑CF有显示链接上,但飞控上两个灯都不亮。短接Boot后刷固件显示“NO resbonse from the bootloader,Programming Failed”BootLoader没响应,刷写失败。
这板就这样挂了吧?新的F3和Mini电调在路上,不过今天翻出以前的CC3D刷了CF固件,另外乐天20A也刷BlHeli成功,只是折腾S.Bus接口搞了半天才接通!,现在开了 Oneshot油门响应手感真不错!

楼主:
       顺便再说下小惊喜,之前用的是QAV210、F3、乐天20A、旧款银燕电机、3s 1300mah富力,续航差不多6分半报警回压到3.75~3.8附近。现在F3换成CC3D刷的CF、乐天刷BlHeli,电机换了之前250闲置的致盈2204,结果同样的电压报警续航涨了1分半,这是个惊喜,不知道是电调效率影响的还是电机影响的,总不至于是CC3D给我省的电吧。哈哈!

网友C:
短接boot重刷固件,我的也被我刷死过。。。我发帖求助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boot重刷固件,我的也被我刷死过。。。我发帖求助刷好了

短接Boot,用USB刷对吧?刷写时一直是短接状态?我试了还是没效果。无法刷!而且飞控板的灯都没有亮。
NO resbonse from the bootloader,Programming Failed”   这是显示的内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刚试了,还是不行,主要是接上电脑CF有显示链接上,但飞控上两个灯都不亮。短 ...

开刹车后手感更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Boot,用USB刷对吧?刷写时一直是短接状态?我试了还是没效果。无法刷!而且飞控板的灯都没有亮。
N ...

飞控电源信号灯红色应该是常亮。另外一个不亮,刷完了电源灯常亮,单片机信号灯闪烁

楼主:
USB有显示链接上东西,如果从接收机供电的话,飞控灯也是不亮的。感觉应该不是USB,难到里面有什么供电模块之类被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刹车后手感更爽

应该是默认有开了刹车功能,收油电机没有惯性转动了,手感的确不错!开心的是电调好了,杯具的是飞控由F3转成了CC3D。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默认有开了刹车功能,收油电机没有惯性转动了,手感的确不错!开心的是电调好了,杯具的是飞控由F3 ...

有招呀,看我贴子,把CC3D刷了,刷成BF当F3用,话说BF比CF更好

网友(2016-05-15):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炸机两次 就歇菜了。两个灯都不亮。usb串口有反应,但是死活无法刷机。。准备返修给卖家看看咋回事。。。感觉我这个f3是瓷娃娃。装在机子最安全的地方。结果首先坏的是它。。。瓷娃娃呀 瓷娃娃。。。

网友(2016-09-09):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问题一样,但是我是小炸了下就变这样了,卖家建议发回检测

你的返厂检测结果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货解决

网友:
我都摔坏两个了,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想不通芯片怎么会怕摔,直升机的陀螺仪摔的那么惨也不会坏啊。

网友:
和我的一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