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JI S1000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6-03-26):
  有没有人用筋斗云S1000+A2+禅思Z15-5D3   然后遥控器图传都用DJI Lighibridge 2 ,用DJI的遥控器能控制降落伞吗 ??为什么大家的S1000都是自己的控?求大神解答

网友:
我们工作室S1000+是  GH4云台 , 主控是福特吧14,云台控是JR。图传是鹰眼锐视。

网友A:
对楼主的问题我不知道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问题我不知道咋回答

请不吝赐教

网友(2016-05-05):
单位的S10000也用的是futaba

网友B:
求教怎么解决,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呢,大疆的控不够用

网友:
降落伞自动开启 不需要接通道开关 手动开关建议单独一个接收机 一个供电

网友:
首先不用指望降落伞,用第三方控因为以前没有高清2,高清1是个很失败的产品,高清2很给力,除了不能自定义一些其他的功能,对于一般使用DJI全套体系产品的人有能力现在就上高清2

网友(2016-06-16):
引用 网友B:
求教怎么解决,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呢,大疆的控不够用

请问层主这样能飞多少分钟?

网友:
楼主是不是卖机器呀

网友:
把A2换成WKM吧

网友(2017-03-13):
S1000 推出的时候就是配 A2 飞控,A2 飞控内置了 FUTABA 接收机,那自然大伙都用 FUTABA 控了。
大疆控如果要用降落伞,需要增加通道扩展器,用 FUTABA 就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怎么解决,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呢,大疆的控不够用

无需再纠结,你这起飞重量基本就是7、8分钟的事情了,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单位的S1000用22000电池挂2.5Kg的设备只能飞个18分钟,飞控还是老款WKM,2.4g的PC地面站现在都没法更新地图了,飞个800米左右地面站就中断通讯了,只能眼瞅着继续飞航线随时切手动。S1000的配置续航是硬伤,除非自己换电机,摔了一次挂树上了,折了两个机臂,中心板报废了,花了3000,真黑!还不如自己组装个呢,至少配件没那么贵不说,动力和续航还能提高点。DJI的东西玩玩还可以,真正行业应用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