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大风虐惨了,以后坚决不在市区飞 立贴为证!!!!!!!!!!

楼主(2016-03-27):
一周的雾霾天今天终于晴了,憋了一周了想出去拍点东西结果又起大风了,一直等啊等、到晚上6点多外面晃动的树梢终于停了,有点晚了就不想跑远了,心想就在院子里飞吧,反正楼前有大片空地也算安全区域,没想到地面平静,天上妖风四起,结果就出现视频里惊险的一幕。其实主要原因还是接受天线的问题,收的2手平板没用几次,也不清楚具体的距离,导致上天后画面不稳定分不清方位加上风大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不过说到底还是不应该人员密集的地方飞行,我已经认真检讨过了,望广大模友一定要千万小心,安全第一。先上机机照片
配置:山寨450机架、山寨2212 自锁电机、乐天20A、1047桨、APM2.8、M8GPS、二轴云台、3S 5400。

以下是视频,希望还存在侥幸心理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次飞行。

网友A:
发射和接收都换蘑菇天线,这点距离不会有雪花,平板定向性强。

网友B:
你这云台就有问题
机体都没抽风
你云台先抽风了      你机体本身有问题····  不是飞控就是云台

网友:
娱乐的话,挂云台真心挺没劲的。还是硬挂好玩,切手动各种爽。

网友:
还好最终是有惊无险

网友:
玩穿越的飘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云台就有问题
机体都没抽风
你云台先抽风了      你机体本身有问题····  不是飞控就是云台

一看就是机体抽风了,

网友D:
这下可考验你的机机了

网友:
这明显是电子设备有问题或者受到干扰所至!

网友:
在小区飞容易受到干扰,雪花多,闪屏

网友E:
这明显是云台抽风了!云台超过最大范围值了!

网友F:
还好没炸鸡,我都替你捏把汗~~~~

楼主:
真不是云台抽风,是风吹的,晃的方向都一样,我在视频里都有描述,晃得最厉害的时候刚好是屏幕雪花 切定点后找信号的时候,机器定点被风吹的,PID是自动调参的数据。很明显当我推摇杆动起来的时候就不晃动了,大风天定点就是这样子,毕竟这机子性能就这样了。不信的可以自己试试。大风天动起来都OK只要风大定点 就是这样子,这才说明飞控在努力跟风对抗!!!不能给辛苦的飞控甩锅!!!自动调参的P都很低,如果手动再调下 应该比这个效果更好。发这个就是提醒下广大模友,天上啥情况都有,飞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人群,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明显是云台抽风了!云台超过最大范围值了!

真不是云台抽风,是风吹的,晃的方向都一样,我在视频里都有描述,晃得最厉害的时候刚好是屏幕雪花 切定点后找信号的时候,机器定点被风吹的,PID是自动调参的数据。很明显当我推摇杆动起来的时候就不晃动了,大风天定点就是这样子,毕竟这机子性能就这样了。不信的可以自己试试。大风天动起来都OK只要风大定点 就是这样子,这才说明飞控在努力跟风对抗!!!不能给辛苦的飞控甩锅!!!自动调参的P都很低,如果手动再调下 应该比这个效果更好。发这个就是提醒下广大模友,天上啥情况都有,飞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人群,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和接收都换蘑菇天线,这点距离不会有雪花,平板定向性强。

有可能是我的 方向没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好没炸鸡,我都替你捏把汗~~~~

之前在河滩飞的时候也这样的 那天最少有4级风,我上天后切定点就看到机机被风吹的90度晃,我赶紧推摇杆动起来就好了,正因为之前发生过 心里有谱了 这次才能安全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我的 方向没对好

平板天线要对着飞机,哪怕你只把接收换成蘑菇头,效果也会好很多。

网友:
小区飞确实危险,楼主教训我们借鉴了!

网友:
看的我是心惊肉跳的啊

网友G:
摔下事小,万一砸到人就事情大条了!

网友H:
路过看看,我的也是450的机子,别人说挂云台不好,动力不够!电机也是2212   你的航拍相机是啥型号?云台呢?

网友I:
感觉飞控和云台还算给力,下次千万小心了先解决信号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摔下事小,万一砸到人就事情大条了!

恩 一会不会再小区乱飞了

网友:
看得我手心冒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过看看,我的也是450的机子,别人说挂云台不好,动力不够!电机也是2212   你的航拍相机是啥型号?云台呢 ...

二手的银狗3,云台就是X宝上 一大推的哪种两轴无刷,为了减重没用航拍脚架,直接2个螺丝上到底板上,有些抖。自娱自乐嘛 可以接受。重量控制好的话还是能玩一玩的。我的起飞重量1450G 没测试过悬停 正常飞 拍一拍 平均12分左右吧。重量控制在1300左右会更好。毕竟2212嘛、还是山寨的,我就是纯娱乐航拍,这样已经可以了。你如果追求更高的话就 上好电机和架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飞控和云台还算给力,下次千万小心了先解决信号问题吧。

恩、本来用的是蘑菇,心想用棒子加平板试试,结果方向对不准,还是经验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下可考验你的机机了

勉强合格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天线要对着飞机,哪怕你只把接收换成蘑菇头,效果也会好很多。

如图所示 我的平板 的方向装的对不对? 到底是哪一面对着飞机?

楼主:
当时一没图像 整个心都凉了,哈哈。 这次是被教育了,以后不敢在小区乱飞了,太危险。

网友:
呵呵··切到自动返航不就回来了啊·

网友:
看得我心惊胆战,真怕自由落体或者相机被晃下去

网友:
你费那么高做什么?就在院子里面稍微飞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两轴狗台,有时会抽风。我遇到过,不过大风天定点的确不如手动打杆的稳定,定点是一晃一晃的那样,反而自己打杆控制保持一个速度相对会稳定好多。
楼主的视频抖那会,我真的心都纠了,怕掉下来!

网友:
3D固定翼飘过

网友:
飞行条件很重要啊

网友(2016-07-13):
楼主还是比较胆子大  我算是怕了  特别是这么多人的地方  不定义的因素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机体抽风了,

的确是云台在抽风,机体这种角度抽风的话早就下来了。你仔细看脚架就知道了。风太大了,6到7级的样子。

网友:
看着就让人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