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E32飞控0油门怠速问题

楼主(2016-03-27):
求怎么设置才能像CC3D那样,油门归零怠速也归0,桨停转。 我将最小油门设置为1000后,没有怠速了,但是如果是解锁状态,只要机身稍微有点晃动,桨就又转起来了,有点小危险。不像CC3D那样除非推油桨叶才会转动。

楼主:
用的cleanflight调参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电调刹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吗?

你把air模式关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air模式关掉!试试

麻烦能不能说清楚些?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能不能说清楚些?十分感谢!

只是变的不那么明显!并不能完全关掉

网友A:
在模式选择里找AIR 开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式选择里找AIR 开头的!

CF的调参里貌似没有AIR模式

网友B:
5s自动锁上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s自动锁上不就可以了吗

请问从哪里设定?

网友:
有个motostop打开

网友:
12楼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从哪里设定?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试过,完全正确!

网友:
这个才正解,楼上一堆充大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