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帖k110原配遥控器 哪个是3轴/6轴开关

楼主(2016-03-27):
真晕了 左手遥控器面上的那个开工往上掰是3轴还是6轴 还有最左手边最上面的开关往下掰 油门100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谢谢高手指点 晕死了

网友A:
往上记得是6轴,油门100那个是特技开关

网友B(2016-07-27):
引用 网友A:
往上记得是6轴,油门100那个是特技开关

能不开特技飞3轴练手吗?自动油门不是很适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开特技飞3轴练手吗?自动油门不是很适应

可以啊,三轴开普通模式就好了,油门自动是啥意思,定速吗?小鸡还是定速好,调油门曲线,尾巴有时会跟不上

网友:
左手上方在上面是6轴模式 拨下来是3轴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三轴开普通模式就好了,油门自动是啥意思,定速吗?小鸡还是定速好,调油门曲线,尾巴有时会跟不 ...

我指的自动油门就是左上角的交3D特技的开关,我开了一下浆自己转了,然后我就马上关了,不知道是否定速,呵呵吓死宝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自动油门就是左上角的交3D特技的开关,我开了一下浆自己转了,然后我就马上关了,不知道是否定速, ...

特技模式就是要油门定速,靠螺距来控制飞机飞行高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