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控和U22之间的抉择

楼主(2016-03-27):
因为预算有限,只有500块左右的预算,现在老的A控二手价格400多  U22也400多,问下这两款飞控买哪个更好?据说老A控没有空速计?  时时的空速这个东西有什么卵用?定速巡航?

网友:
u22吧,虽然我用果子,空速计被我丢一边,懒得装了,不是自动控制就基本,我说基本不需要

网友:
u22很简单,a的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
你也可以试试新出的u2sg

网友:
必须U22啊。老板好,售后好。简单实用。A的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果断U22,本地两套A控的都出了换U22了

网友A:
两个飞控我都有,我来说说这两个飞控主要区别吧,也好帮助楼主选择,首先申明我谁也不偏向,因为两个飞控我都用,一:U22飞控的飞控抗震性能比A控强,这没得说,如果A控不做好抗震,健康值非常低,会出许多问题。当然减震问题,一块减震版搞定。二:自动控制方面(油门大小)A控比U22好,这没得说,都知道U22的返航油门是自己预设的,(就是你设置多少油门行程,飞机放航就输出多少油门行程),那么这个油门可就不太好设置,设置适中,够续航,也节约能耗,但是一旦遇到大风天。。。就呵呵了,那么设置大了,又特别耗电。。。A控的油门在定向定高的时候是自己控制的,根据飞机速度来确定油门输出,所以你会看见A控的定向定高飞行时,油门时刻在变化,返航油门也是采集续航油门输出。三:功能方面,U22比A控多一些,如定点盘旋,航点,。。。。。这是我用了两者飞控觉得最明显的区别,因为早些年,我用的第一个飞控就是A控,现在再次入A控是因为我对这个飞控相对于其他飞控熟悉一些。。。尽管楼主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飞控我都有,我来说说这两个飞控主要区别吧,也好帮助楼主选择,首先申明我谁也不偏向,因为两个飞控我 ...

返航油门固定输出那不是很蛋疼。。。
一般怎样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返航油门固定输出那不是很蛋疼。。。
一般怎样解决呢?

我为了保险一点,我设置得比较高,百分之65油门行程,因为我用的是小胖配2814电机,这个油门行程自动返航速度达到110---120。。。所以我很少用自动返航,感觉耗电,平飞4A就OK,自动返航19A,。。。可想而知

网友C:
u22也有复合油门控制,如果用空速计的话在设定油门基础上也会根据预设速度和油门进行相应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飞控我都有,我来说说这两个飞控主要区别吧,也好帮助楼主选择,首先申明我谁也不偏向,因为两个飞控我 ...

多谢指教,既然一块减震板能搞定,空间足够的话,这么说还是A控好用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2也有复合油门控制,如果用空速计的话在设定油门基础上也会根据预设速度和油门进行相应调整

谢谢指教,u22想要实现油门控制就得配上空速管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u22想要实现油门控制就得配上空速管呗?

最好配上

楼主:
谢谢 再问个动力配置方面的问题。大胖子 飞行 用2814KV1250电机能否可行?  桨上多大。  电池打算用两块3500mah3S 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问个动力配置方面的问题。大胖子 飞行 用2814KV1250电机能否可行?  桨上多大。  电池打算用两块3 ...

用3s飞大胖子?…………动力不行吧

网友D:
果断U22 , A 控空中大机动动作直接死机导致炸鸡,有视频为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果断U22 , A 控空中大机动动作直接死机导致炸鸡,有视频为证

大动作如果不是电源松动怎么可能导致飞控死机?你用过飞控吗?动作对于飞控只是传感器数据而已。。黑也得有点常识好不好?我们经常拿飞控飞3D机吊机飞行都没有问题

?from=s1.8-1-1.2

网友:
手里3套A控的飘过。。H飞控丢过机就一直用A控了,性能肯定还是A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动作如果不是电源松动怎么可能导致飞控死机?你用过飞控吗?动作对于飞控只是传感器数据而已。。黑也得 ...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并不是什么黑,用过的飞控也有好几种了,身边用A控的也有2个,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所谓的通病吧。视频为证,自己看吧。你视频里这种飞控跟楼主说的FPV的飞控还是略有区别的,你这种玩动作的我也有,但是我只玩过简单的,没什么资格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并不是什么黑,用过的飞控也有好几种了,身边用A控的也有2个,出现的问题是一样 ...

这个应该不是你飞的吧,是A控群用户的视频,当时也联系过说有可能是大机动导致电源松动,OSD界面切换,而且跟人家联系都说了后来没有这种情况了,你要发视频应该跟他本人联系看看哈

网友:
A控建议不要用,减震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好做,经常会出现不能平衡的情况,目前我的A控还不能正常工作,大机动后健康值过低,经常会有不能经恢复平衡情况,要切手动平飞后才能恢复。

网友:
U22!值得你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