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单桨)(无刷)(四通道)100 150级的小飞机

楼主(2016-03-27):
很久没玩小飞机了 以前玩MCPX 俩年多没玩了 我想基本也已经退化了
希望各位推荐一款4通道单桨无刷小鸡鸡 偶尔在家里飞着玩 怡情就好
我记得很早以前华XX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小J 现在上网看已经音信全无
多谢各位!

网友A:
可以玩那种3/6轴模式切换的小直机,3轴就是正常6通飞法,6轴模式差不多就是4通飞法
不过大多都是有刷电机,要自己改成无刷电机。
另外有人在250级别上的直机上装过CC3D飞控,也有了3/6轴模式自动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玩那种3/6轴模式切换的小直机,3轴就是正常6通飞法,6轴模式差不多就是4通飞法
不过大多都是有刷电机 ...

能提供下那位大神CC3D飞控接250级别直升机的帖子么。。。。。 想学习下!!

网友B:
要无刷的 可以选择 V930 或V977  930就真的是四通机,977可以四通和六通切换。

网友:
我推荐弛远的HCP60 最小3D机,也有3/6轴切换,楼上说得很对,6轴和4通基本一致,有斜角保护,正常飞行模式下是不会翻机的,随便飞都可以。

网友:
家里玩无刷的机都有点大,推荐hcp80

网友C:
华科尔小机真的不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小机真的不见了

吓得我赶紧去查查看,某宝还是有02S minicp 等等这些小鸡卖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吓得我赶紧去查查看,某宝还是有02S minicp 等等这些小鸡卖的呀!

o2s minicp 还有V02 这些都是我那会儿玩MCPX时候得JJ了  现在就想搞一个以前华科尔的小JJ 无刷还比较精致 在家闲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小机真的不见了

的确啊 我今天就在华的官网看一下 基本都不见了 只有LAMA了 !
以前的华科尔小JJ 特别多也很精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无刷的 可以选择 V930 或V977  930就真的是四通机,977可以四通和六通切换。

已查
伟力 。。。。
这品牌质量属实不错 但做工很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小机真的不见了

现在哪里还能搞得到华科尔当年的小JJ了 无刷 单桨 特别精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吓得我赶紧去查查看,某宝还是有02S minicp 等等这些小鸡卖的呀!

02s MINCP
我当初玩MPCX的那会儿了
关键我没兴趣啊 啊哈哈 这俩JJ都太一般
不改没啥意思

网友:
就选伟力的吧  起码算比较良心了 另外驰援的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02s MINCP
我当初玩MPCX的那会儿了
关键我没兴趣啊 啊哈哈 这俩JJ都太一般

那就去玩MCPX啊,我还没玩过MCPX,听说手感很好,最接近大鸡的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去玩MCPX啊,我还没玩过MCPX,听说手感很好,最接近大鸡的小鸡~~!

你看我以前的帖子就知道了 我把飞机和控都出了。。。

网友:
要休闲四通机有刷的足够了。 HFP80机子特轻、稳、一电5分钟左右,有刷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