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汽油发动机的厂家请进

楼主(2016-03-27):
本人用过几款国产双缸二冲程汽油发动机,用在直升机上,似乎都不太理想,主要表现在:
1. 输出轴有点软,而且用的是小圆键槽,启动电机启动时,巨大的剪切力慢慢地就把圆键槽拉变形,直至把圆键切断。建议改成花键。
2. 曲轴不打平衡,振动大。建议曲轴做个动平衡,两侧气缸也要等重。
3. 簧片阀漏气,拆开看,每个簧片都有一点点小缝隙。怠速不稳是它的原因吗?莫名其妙地熄火是它造成的吗?可否做成别的结构?如小松80那种结构?
4. 希望调整一下缸径行程比,不要求很大的转速,只要求更大的扭力。
5. 希望空载时怠速更低一点,能做到1000RPM左右最好。直升机发动机需要一个离合器,在离合器结合之前,发动机是没有任何负载的,这时,怠速要低,要稳。
6. 希望双点火结构,一是安全,二是燃烧更充分,即使不用另一个火花塞,也可作为减压阀用,在磨合期间,如果启动电动打不动,也可以用减压阀减压启动。
7. 希望双输出轴,这样可以多一个点取动力。如果风冷,可以把风扇放在动力输出的另一端,如果水冷,也可以把皮带轮放在动力输出的另的端,更何况还要加个小发电机和一个启动马达。
8. 希望点火提前角做固定,不要做成可调的,一般的使用者没有那个能力调整到最佳。厂家最好在厂里试验好,固定好,做成不可调的。
9. 希望火花塞与点火器的接头不要做成硬压式的,做成卡扣型的。在调试发动机时,时不时要查看点火器是否工作、燃烧是否充分、是否有积碳、是否淹缸等等。频繁地拆装火花塞,把手弄得那个痛。
10.             化油器的两个油针,真希望有个刻度,调乱了也可以回来重调,每次都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真不值。

顺便问一下,有的发动机油门线性很不好,甚至呈波浪形,换了化油器会好一点,但似乎又不单是化油器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国产的发动机都不是真正给直升机设计的,只是咱一厢情愿的用到直升机上!总想找到物美价廉的机器替代昂贵的进口汽油机! 嘿嘿,我就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发动机都不是真正给直升机设计的,只是咱一厢情愿的用到直升机上!总想找到物美价廉的机器替代昂贵的 ...

进口的好象也没有啊,都是大排量的,200CC左右的直升机发动机有吗?介绍一下可否。

网友:
排量再大估计都用涡轮轴了,直升机都是成套提供的,很昂贵的,只卖发动机能卖几个钱!

网友:
我找了几款汽油机,进口的,重量偏大,

网友:
楼主说得 完全 是这个 理 。只能逐步落实。。

其实:还有 最最最 重要的 一点:必须像 摩托车

发动机 那样——有一个 【高耐磨 钢质 内缸】
其实 【甲醇发动机 都是 钢质内缸的】这样
发动机寿命 才能做到2000小时 功率衰减小于20%

【寿命】寿命::才是 最最最 重要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口的好象也没有啊,都是大排量的,200CC左右的直升机发动机有吗?介绍一下可否。

楼主 所说的 各个要点——已经在 落实之中了 :

1、俺的订单 已经要求 发动机厂 锥度轴 180度配置 两个 半圆键。
2、这个,曲轴配平,估计 厂家也是 尽力做动平衡 。。。
3、这个,肯定是 工艺提升 。。。
4、转速其实也很重要啊。这个不评论。。。
5、已经实践检验:惯性飞轮 + CDI 时基校正器(带参量点火角度修正 +/- 12度)
     可以大幅度 稳定降低怠速。。。
6、双点火,是好事。。。无需做评论。。。
7、DLE 做了个 80瓦的 发电机 。。。就是双输出轴的。。。
8、完全可以用:CDI 时基校正器(带参量点火角度修正 +/- 12度)俺的杰作之一
9、这个 火花塞 不做评论。。俺觉得 现在的 结构 也还算可靠。。。
10油针带 刻度,有难度啊,油针是 多圈 的 啊。(不是只旋转 360度)

网友:
油针做刻度不难,只是厂家想不想做。

楼主:
CDI已经有优化点火提前角的功能了,你再做一款自已的?原理无非也相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DI已经有优化点火提前角的功能了,你再做一款自已的?原理无非也相同吧。

经过,俺,高压探头 加 逻辑分析仪(时序分析),
实际测试过,虽然 cdi 有 自动进角 的功能,,,

但是: 它做得并不 精确,特别是在 1500转之下
的低速段,补偿角度(时间)明显不足够大。。

很容易造成,低速段 点火 过早。结局大家都知道。。
————————————————————————————
下午 用 平板电脑 触摸屏 回复帖子,无法上传 图片。。

其实——双缸 发动机:的 双缸错位 还应该大幅度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