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防止找不到飞机的方法

楼主(2016-03-27):
FPV,如果找不到飞机怎么办,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找不着飞机?

网友:
gps定位仪

网友:
也想知道,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网友:
装个手机

网友(2016-04-26):
GPS定位模块,单独装电池,封闭起来。。

网友(2016-08-03):
同问 哪款gps定位比较精确 轻 小

网友:
长距离的用gps插卡的那种 发指令回经纬坐标短信。短距离范围近的用BB响。

网友:
儿童定位手机,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插BB响,BB响被炸飞了。 飞机捡回来了,BB响不见了。

我也是

网友:
哪款gps定位比较精确 轻 小

网友:
淘宝有黑匣子卖

网友:
养条狗,起飞之前让它闻一下

网友:
装个追踪仪

网友(2016-09-14):
某宝上追踪仪,买过一个大约350元左右,自带电池,就是待机时间只有3-5天(店家声称7天)。很轻!

网友:
防丢跟踪器

网友:
炸机前,把经纬度发到你的手机短信上。实现这个技术。

网友:
坐上去飞

网友B:
穿越机可以把经纬度直接发到遥控器上
pix 这类飞控可以直接把坐标通过数传发电脑 平版上 或者遥控器上遥控器要特殊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可以把经纬度直接发到遥控器上
pix 这类飞控可以直接把坐标通过数传发电脑 平版上 或者遥控器上遥控 ...

网友:
路过帮顶~
可以找条狗,去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