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三叶蓝头15级发动机的来下

楼主(2016-03-27):
发动机大小油门很流畅,就是上天第二圈必熄火,不知道为啥?自己又瞎鼓捣下了,现在发动机出现新问题了,手拿飞机头垂直向上,发动机必熄火,我是自己把塞斯纳改的15级小油机。

网友:
油箱隔发动机越近越好,抬头油平面变低,供油不足!

网友A:
发动机第二圈必然熄火,肯定是磨缸了,热了就打不着或者熄火,是不是等冷却了又没问题了?如果是,那就是磨缸了

网友:
好生磨合

网友B:
1、最高速上天后要比地面最高速再富油一点;
2、缸压如何呢?缸压松了,即表明磨合过度了。

网友C:
我也用15级小油机改了个塞斯纳还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最高速上天后要比地面最高速再富油一点;
2、缸压如何呢?缸压松了,即表明磨合过度了。

缸压跟刚买来一模一样,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这,还发现热火头一直坏,飞机都没要飞几次天呢,热火头都他妈换下来三个了。我发现就是化油器的进油管和油箱出油管高低不一样,油箱的低,其他都没有毛病,难道是发动机买的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第二圈必然熄火,肯定是磨缸了,热了就打不着或者熄火,是不是等冷却了又没问题了?如果是,那就是磨 ...

魔缸了,应该怎么解决呢,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烧火头=贫油

网友:
继续关注此贴

网友:
很多新手都犯的毛病,只在地面平放时调油针到最高速,这样上天须贫油熄火。如果油箱安装位置高底远近都没问题的话,把飞机头垂直向上,这时会贫油,转速上升,开大主油针,保持最高速不熄火就行了。放平后转速会因富油下降一点。热机调油针。热机调油针,热机调油针,机器温度低时燃油雾化不良,会像富油一样,拉几秒高速温度上去后燃油就雾化正常了。

网友:
1)看看发动机调的是否贫油,在地面上测试的时候要调到垂直不熄火,不然上天马上熄火。
2)检查油箱和油管是否有漏气现象,这样也影响发动机的供油。
3)发动机和油箱尽量靠近。
4)增压管换内径大一些的管子,这样增压气体摩擦阻力能小一些,增压效果更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15级小油机改了个塞斯纳还没飞

我也改了这个飞机,超级好飞,就是降落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压跟刚买来一模一样,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这,还发现热火头一直坏,飞机都没要飞几次天呢,热火头都他妈 ...

我感觉是贫油,引起的热火头温度过高坏的。

网友:
我感觉是贫油,引起的热火头温度过高坏的。

我再调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