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求个经典配置

楼主(2016-03-27):
玩过F450,精灵1,X8,自己也折腾自制过小机架。这里请教一下,目前的经典穿越机配置,谢谢!

网友A:
直接银燕夜鹰套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银燕夜鹰套装吧

谢谢,如果再有几个意见统一,我立即上这个。

网友B:
qav 210机架
F3飞控
x9d+x4r遥控套
dys se2205电机
dys xm20a电调
5045桨
hs1177
欧姆威200mw图传
带5vbec分电板
雷鹏1500 4s电池
带接收的显示屏或者眼镜
14awg硅胶线红黑2米
热缩管套装
魔术贴
其他工具:烙铁套装,螺丝刀套装,胶布,双面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qav 210机架
F3飞控
x9d+x4r遥控套

好感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qav 210机架
F3飞控
x9d+x4r遥控套

这配置可以,目前最佳性价比了,一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