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关于osd

楼主(2016-03-27):
初入穿越,飞了几次之后感觉不错,打算加一个osd叠加,计划用非凡的s2,但就不知道对于穿越机而言这种信息叠加有没有什么意义?毕竟加一个功能就要增重不少,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穿越机用osd有什么作用?或者说意义在哪里?

网友A:
主要看电压,其他无用。

网友B:
我没打算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电压,其他无用。

谢谢,这样的话,确实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打算加

嗯看来确实没啥大用处

网友C:
远飞 有用,近飞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飞 有用,近飞用不到

收到!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飞控  用miniosd 就三五克重量

网友:
我也正想加一个osd也想加S2的,主要是为了看电压

网友:
有几次飞行中电压都到3.1V了,差点称过放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飞控  用miniosd 就三五克重量

cc3d那我去看下这个osd

网友:
我加了miniwosd,cc3d用有点蛋疼,不知道是不是固件没对,电压不能显示,最后飞线解决

网友E:
没啥用,我只有固定翼超视距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啥用,我只有固定翼超视距会用

嗯嗯

网友F:
电压 时间有点用~~但是飞多了,电压时间 自己心里都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 时间有点用~~但是飞多了,电压时间 自己心里都有数~

嗯,也是,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