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k8十字盘调试问题

楼主(2016-03-27):
今天通电调试chase360,刚通电上下推动油门/螺距,十字盘水平上下运动。紧接着,把油门/螺距推到最大,反复打满升降舵和副翼,再次上下推动油门/螺距,十字盘竟然是斜着上下运动,这要是上天了必炸啊!
图片第一张是刚通电运动状态,第二张是打满升降舵和副翼后的运动状态
请教有经验的模友,怎么破题?

网友A:
并不懂你怎么得出必炸的结论的

网友:
先试试再说。。

楼主:
已经可以想象惨炸的情景了,还没适应无副翼调机和手感,买来一个月都没好好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懂你怎么得出必炸的结论的

推油门,十字盘斜着上下动,必炸无疑。就是传说中的三平不平,必炸无疑。

网友:
第一次见皮带带动的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带三轴的

网友:
无副翼你的杆量输入会被转换成角速度滚转指令(类似空客的那种电传)摇杆不再直接控制对应舵机,因为没飞起来,输入的指令多条冲突干涉之后会有无法预期的反应,这种情况没事的,只要上电自检之后是平的,且修正正确就能放心飞,不至于炸

网友:
正常正常

网友B:
我也是这样可一起飞突然向左倒,有时向右倒我已炸了6次没心情试了,配件都炸完了
要个熟手带一下就好,我周围没有玩这的

网友B:
之前好好的平稳上升一到要离地突然十字盘斜了我没打副翼,有时正常是不是震动大了国产的山货不稳定?有点神经质样

网友:
是这样滴,放心吧,飞起来就好的狠,我原先和你一样的感觉,后来发现那是杞人忧天

网友:
飞吧,正常着呢,看修正对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好好的平稳上升一到要离地突然十字盘斜了我没打副翼,有时正常是不是震动大了国产的山货不稳定?有点神 ...

修正反了吧!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可一起飞突然向左倒,有时向右倒我已炸了6次没心情试了,配件都炸完了
要个熟手带一下就好,我周 ...

检查振动   估计震翻的   大神说一般100内才算可以  我的300震动  没讲究  先飞着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上电自检时别动飞机,要等自检完后大约十秒再动飞机就行

楼主:
谢谢了,再试试看吧

网友:
只要在调机模式下十字盘运动是平的就没问题,正常工作模式是加入自动修正的,飞机不离地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不用考虑平不平。从有副翼机改过来,有些观念也是要随着改变的

网友:
还有一点,对新手一定要先开控再通电自检,要不然十字盘也会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可一起飞突然向左倒,有时向右倒我已炸了6次没心情试了,配件都炸完了
要个熟手带一下就好,我周 ...

没设置好,从设置遥控器中立点那里开始,某一步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