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高性价比电池

楼主(2016-03-27):
首先说我不是托,只是推荐好东西,客观图片说话,大家自己判断,懂电池数据的都懂

一楼是外观数据,二楼上电池性能测试

楼主:
b6垃圾充电器冲的,冲下来5000多

楼主:
今天新买的c610充电器到了,测试内阻,电池包了胶纸保护,但还是看得出来吧,故意都照出来,免得说随便找的图作假,呵呵,估计这内阻格式之类的也就这样吧,

网友:
那能不能把那个垃圾b6送我一发

网友:
内阻小就很好?

网友:
5毫欧!一般般

网友:
Amazom什么鬼?自创单词?
既然要做出来卖,用点心好不好......

网友A:
这个价格还好吧  容量的话没说充电初始电压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还好吧  容量的话没说充电初始电压没意义

标称 5000,,实际 充电 5000,,估计是 3.5V  开始充电。

大家:应该 统一标准 : 5C 放电 到 3.5V 电压,然后 1C 充电。
大家:应该 统一标准 : 5C 放电 到 3.5V 电压,然后 1C 充电。
大家:应该 统一标准 : 5C 放电 到 3.5V 电压,然后 1C 充电。

5C 放电 也 符合 大多数 航模的 放电倍率。(12分钟 飞行结束)

网友:
本来就5000的容量你充进去5000多?

网友B:
5000的电池你能冲进5700!!!!

网友:
充电本来就有损耗,显示5000并不代表就充进去了5000,这是常识

网友(2016-05-25):
切~还没有EP(伟之冠)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