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再买一架屹立30e,不过要先提一些改进意见

楼主(2016-03-27):
飞了3个多月,大概有100起落,现在飞机状态还行,调教得非常好飞了,就是有点脏。考虑下半年再入一架空机。不过出手前得给厂家提些改进意见。
1.机身胶水。原厂机身拼装胶水太糟糕,简直一碰就开,pnp版固定舵机座还没飞就开胶了,大多数拼缝我都重新上胶了,我推荐厂家使用金枪牌塑料胶,非常牢

2.舵面铰链。既然垂尾已经用尼龙合页了,副翼和平尾也换上呗,没几块钱的事。我已经全换上尼龙合页了,副翼一边3个,平尾4个,总共9块钱

3.舵机。pnp版配的辉盛舵机,精度真是不敢恭维,换成银燕的怎么样

4.尾翼加固。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飞断尾翼的,建议在平尾垂尾里埋碳条加固

5.翼间稳流板。kt板的小翼一碰就碎,自己拿木板锯了一对换上了,厂家可以换上玻纤板,六角形的就很好

6.起落架涂装,改成黑的更好,我喷了漆以后才发现铝板外面是贴膜的,还是不贴好,让用户方便喷漆

7.电机和电机座。换安装胶水以后防火板会更牢固,电机座的螺丝上点螺丝胶。电机轴是4个顶丝压紧的,但是轴是纯圆光滑的,顶丝效果不好,电机经常松,我拿锉刀磨了个豁口,顶丝涂螺丝胶再拧,电机再也没有松过

网友:
这款飞机确实好飞?有没有跟epp比较过,一直在观望。

网友:
诚恳的提议。。。。。。。

网友:
我也买了架 确实很好飞 而且非常耐炸 楼主说的那些问题确实都存在 总之确实不够精致 感觉比较粗糙  希望厂家能后期改进

网友:
一架飞机飞航线加倒飞航线飞了一千多个起落了,这破飞机,想换新的都难!

网友:
耐炸 真希望能有个再大一点的

网友A:
本来是来发帖的,突然看见这个帖子,感动啊
本着客观严谨的角度回复您的各项建议.
1 ,机身胶水是有些存在这个情况,机翼舵机盒掉的问题都被好多客户提到。
    这个问题是由于工人在加工机身时是一批机身同时打胶然后按顺序粘合的,这样就增加了胶水凉置时间,导致粘接效果不好。
    我们的改进办法是:出货钱逐一检查机身粘接位置,确保粘合牢固,舵机盒出货前全部拆下重新打足够的胶水粘好。
2,舵面铰链的epo材质其实是满足飞行强度需要的,只是在强外力作用时会撕裂,我们将会为客户多配备10个尼龙带轴铰链备用,加量不加价。
3,辉盛金属舵机是铝齿的,比较容易磨损,可能随着飞行次数增加精度会降低。现在的pnp已经是银燕了,ES08MA,经过测试精度和力度都不错。
4,这个是个别情况,因为工人在切割平尾活动面的星形贴纸时有可能刀口会伤到升降舵补偿面那个应力最集中的角落而不易被发现,造成你飞行中脱落,我也询问了很多用户,包括我自己飞几百起落的机子,真的没有第2        个这种情况。
5,从作用来说,AA的KT作为翼尖小翼的材质是兼顾了刚性和重量的最佳选择,只是不耐磕碰,但在翼尖的位置又容易挂到东西,考虑到翼尖小翼是个易损件,我们会加送一对小翼,一共2对,加量不加价。
6,起落架是6061铝的,外层有一层白色保护膜,很多客户不知道,以为是白色油漆脱落……,其实撕开保护膜就是亮晶晶的起落架了。不过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帮大家撕好了,而且现在的起落架都是装好轮子和轮罩贴好贴纸的总成了。
7,好点子,GET了,一般的4023电机都是2个机米固定,我们的是4颗机米90度分布,为了达到彻底解决松动的问题,PNP的电机也会在机米下面增加槽位。

非常感谢这么诚恳的客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来发帖的,突然看见这个帖子,感动啊
本着客观严谨的角度回复您的各项建议.
1 ,机身胶水是有 ...

态度不错 我也考虑入一架

网友(2016-04-26):
1,翼刀是硬伤,随便你怎么说,用kt板做翼刀就是坑。
2,没见过没有发言权,我朋友买了一架,我飞过,飞行没大问题,4s全油门平飞时机身抖动惊人。加强做的不到位。
3,这机子不止一处用了kt板,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副翼蒙板居然也是kt板。
4,楼主说了几点,基本没有说到点子上。3d机最重要的就是动作完成度。这个飞机,我只能说很一般,别神话它。

网友B:
各位魔友话语诚恳受益匪浅,请教8楼店家此机头罩装得下5015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魔友话语诚恳受益匪浅,请教8楼店家此机头罩装得下5015电机吗?

胖子已经离职了,估计没人回你话咯

网友(2022-12-31):
楼主你好,请问是买的pnp么?我怎么感觉原厂的动力有点不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