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大神和飞越680的老鸟进来科普下新手

楼主(2016-03-27):
菜鸟一只,想问下各路大神,和老鸟们,飞越680的架子用以下哪个电机和电调比较好飞越4006  620KV,恒力4225  610KV,好盈铂金30A,好盈乐天40A,用那一套好一点?
我看过一个帖子,一个大神拿铂金和乐天对比了下,乐天的反映比较快,说是比较适合多轴用。
还请各位大神和老鸟科普下新手,用哪个电机和电调比较好。另外配4S电池用多大的桨呢

楼主:
往上挤挤,让大神看到

网友A:
恒力4225  铂金30a  这样的搭配就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力4225  铂金30a  这样的搭配就挺好的

铂金比乐天好吗?网上评测说乐天比铂金反应快啊

网友B:
30a足以,甚至20a都行
750轴距最大熵14寸,而且你这个kv比较合适的是上12寸,我的是4822,690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a足以,甚至20a都行
750轴距最大熵14寸,而且你这个kv比较合适的是上12寸,我的是4822,690kv

20A?你不是说真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A?你不是说真的吧。。。

实测
6s最大62a平均下来也就10a多点,4s最多74a,平均10+a。我这边是六轴,4s起飞重量4.kg,6s起飞5kg.为了保险,30a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
6s最大62a平均下来也就10a多点,4s最多74a,平均10+a。我这边是六轴,4s起飞重量4.kg,6s起飞5kg.为 ...

30a我知道没问题啊。。。你说20a。。。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a我知道没问题啊。。。你说20a。。。这个。。。

可以扛住,但是暴力飞着确实要悠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扛住,但是暴力飞着确实要悠着点

额。。没听人这么用过。。。不过照上面的理论来看,f550,2214电机用20a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没听人这么用过。。。不过照上面的理论来看,f550,2214电机用20a没问题了。

diy玩家一般会把电调弄大点,不过确实20a不暴力飞的情况下也没问题,不过30a会更有安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玩家一般会把电调弄大点,不过确实20a不暴力飞的情况下也没问题,不过30a会更有安全感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铂金30A足够了,可以考虑上3508电机,高KV配12浆,稳定性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铂金30A足够了,可以考虑上3508电机,高KV配12浆,稳定性杠杠的

好的,谢谢

网友:
E800六轴装,有钱就全套,预算紧张就上电机和桨,然后配个便宜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