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X6 硬挂 首飞新飞A控 2.0 lite

楼主(2016-03-27):
听说准备出地面站了 于是有了下文飞控跟2.0差不多模样,少了AAT机载模块,
好像大家期望的,没录像OSD能正常传送又回来了:)

X6老机子,已经累计飞行2500多公里,大家将就一下,

里面的布线忽略,赶时间,难得广州大半个月才出太阳

飞控竖放,省空间

送上X6配置数据,稳定飞行结果,剩下自己微调吧

到了飞场,少不了自拍一番,通常起飞前还是不要拍了,后面会看到大家都喜欢看的结果

起飞前弹射,天气很好,运气不好,上天推油门,OSD全没了,,,,,,
估计哪根线有问题
上天AAT不跟踪,后才知道这个lite版本没GPS信号输出,只能通过GPS飞线给AAT机载模块,希望有更新。 这个固件版本433倒是正常了,空速也OK

最重要东西来了,常在河边走的结果,没认真检查,

降落过猛,把电机甩了出来,以前这位置断过,泡沫胶一个冬天后估计脆了

总结下,
这次风不大,上了空速管,暂时没办法测试大风天回航问题,期待5-6级风逆风不丢鸡:(

RX TX AR ppm口已经指定留用,希望给客户自己选输出方式,现在口不够用了

跑了个100米高度航点,稳高不错,可惜风不大

地面站。。能有安卓版本就好
小插曲, 飞FPV一年多,最近跑去玩APM,一直折腾   ,A控到手装飞翼搞了老半天,才想起来这东西有飞翼模式。。。。秒设。。。

弹射起飞视频,推油门没了OSD ,所以只有小姨录像了

还有个航点转码中,晚点奉上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和我是一样的。

网友A:
请问弹射橡皮筋是什么规格啊你起飞一般啦多长啊谢谢

网友:
内测贴吧

网友B:
请问这个液晶显示效果如何?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弹射橡皮筋是什么规格啊你起飞一般啦多长啊谢谢

型号忘记了 安全起见 一年换一次 无论新旧 直接找老道要
比自己去买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液晶显示效果如何?哪里买的

两年前入 没网址了 大太阳底下能看清 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年前入 没网址了 大太阳底下能看清 够用了

我用的嘉的美 就是200多块钱那种,太阳下基本看不见了,想换。或者说下什么价位。

网友:
其实有这么好的跑道,用起落架也可以

网友C:
视频还是有点晃,ctl值不用调那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还是有点晃,ctl值不用调那么小吧

谢谢 有空慢慢调试下

网友:
恭喜完成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嘉的美 就是200多块钱那种,太阳下基本看不见了,想换。或者说下什么价位。

去搜索  车载高清高亮7寸显示器1024x600家用监视器航拍FPV雪花液晶显示屏04年买的 当时要求加亮度 当然也加了大米
去问问吧
不知道现在跟以前是否一样

网友:
兄弟,南沙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嘉的美 就是200多块钱那种,太阳下基本看不见了,想换。或者说下什么价位。

加个遮光罩就好,淘宝上有卖折叠遮光罩的

网友D(2016-05-10):
你的起飞重量有多少? 我的装好,2快53004S 重量有2.8kg了,还没飞 陪的2820 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