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775电机和滑板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3-27):
最近想弄一个1:10的装甲车玩具,新人入坑缺乏经验,很多问题都不清楚,请大神们指点。
在某宝看到775电机有300W的,售价才20元,而100W的滑板车马达一个就80元,而且比775马达大很多,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马达有什么区别,如果通过波箱减速之后,弄成转速一样,那谁的扭力会更大点?
还有就是,两种马达是不是用的电池不一样?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自己会慢慢解决,比人解决不了,多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自己会慢慢解决,比人解决不了,多学习吧!

额,谢了

网友B:
滑板车马达倾向于扭力型,775是速度型,如果通过波箱减速之后,弄成转速一样的话,理论上是功率大的扭力大,但滑板车马达长期工作会更稳定。以上纯属个人臆断,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板车马达倾向于扭力型,775是速度型,如果通过波箱减速之后,弄成转速一样的话,理论上是功率大的扭力大 ...

感谢回复,已经决定用775马达了

网友(2016-05-02):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已经决定用775马达了

上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