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25P重生记

楼主(2016-03-27):
MR25P到手已经好一段时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没长进多少,倒是让MR25也从年轻帅气的小伙子被折磨成现在糟老头。。。各种不计其数的上树、砍地球、割草等等灾难。幸好MR25骨格精奇,除了桨以外,其他并无损失 。

现在的样子,有点不堪入目。

汕头比赛时,由于场地原因,为了防止摔机进水,用透明胶带把前面的摄像头位置封住了,撕掉后的残胶变成一大块伤疤。

下盖被撞断了一小块,幸好摄像头并没有损坏。可见外壳对元器件的保护相当重要。

拆拆拆!

新的西装,还是彩喷的呢!技术可以输,但JJ一定要够骚。

黑黄配,又酷又骚,我喜欢。

换岗。。。奏乐~~~

底板的比较。新版外壳将原来设计的很多孔都封住了。更好地防止尘土进入机体内。

后面的孔。之前我是用透明胶带封住,看上去非常low...

中间两个圆孔也堵住了,这个孔作用不清楚,估计是为日后加扩展功能模块使用的。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MR25进灰了。

接着又是螺丝刀工程。

既然拆开了,就把亚拓赠送的新款IMU减震胶换上。

用镊子将IMU上的FPC软排线拆除。

使用一点点暴力,将IMU拆出来并清除原有的双面胶。

贴上新的减震胶。

对准位置,贴上IMU,接上排线,Done.

重新装回,现在漂亮多了。
遗憾是忘记订黄色的桨和脚架,现在有点黄绿混搭。

网友:
下面那俩孔应该是给超声波准备的,估计开发进度没赶上发布。。。

网友:
漂亮下一步换桨

网友(2016-04-30):
楼主,我刚买了MR25,用的是天地9的控,我该如何连接,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咨询吗?

网友A: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看了不少介绍买了MR25,希望大侠能解答

问题1。看教程按电源键一下就能打开,我的怎么需要按3秒以上

问题2.我用的是天地飞9遥控,应该如何连接对频,或者说如何能让遥控和接收连接上,天地飞9是否支持SBUS

问题3.我现在电源打开后,所有灯全部闪烁,请问是什么意思

问题4.连接headplay这款眼镜,有视频信号,但是没有图像(镜头盖已经拿下)

问题5.手机能连接蓝牙到飞机,设置接收那个选项没有天地飞的名称该怎么办

以上几个问题麻烦大侠帮帮我,买回来玩不成真是大大的郁闷,兄弟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天9我不熟悉,应该是需要用传统接收模式。具体连接方法请看说明书。
灯全闪,因为接收没设置好。

网友:
混搭也时尚换换换,对了问个问题,你的mr25在图传显示屏上的那个osd显示飞机状态的标线>一<,就是这个样子的,在飞机侧倾的时候,线和飞机的状态一样吗?左倾时线是左低右高吗?我的怎么是反的?左倾左高右低,搞得我很混乱

网友(2016-06-15):
骚绝对骚,,,,顶火星

网友:
很黄很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看了不少介绍买了MR25,希望大侠能解答

问题1。看教程按电源键一下就能打开,我的 ...

问题1。看教程按电源键一下就能打开,我的怎么需要按3秒以上答:按三秒开机正常

问题2.我用的是天地飞9遥控,应该如何连接对频,或者说如何能让遥控和接收连接上,天地飞9是否支持SBUS
答:天9不支持S-BUS  需使用飞机包装内的传统接法连接线按照说明书进行连接
问题3.我现在电源打开后,所有灯全部闪烁,请问是什么意思
答:所有灯闪烁指飞控检测到油门信号没有回零的警示闪烁。
问题4.连接headplay这款眼镜,有视频信号,但是没有图像(镜头盖已经拿下)
答:检查摄像头端排线是否有破损,开裂。检查图传视频信号线是否完全插好。
问题5.手机能连接蓝牙到飞机,设置接收那个选项没有天地飞的名称该怎么

答:接收选项选择 第一项 传统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