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没有合适工具做个小玩意很吃力。

楼主(2016-03-28):
第一次做这么个小玩意,几个模块组,先做了一个,CJ0618小车,小钻床+铝合金小拖板,角磨机,

弄的像狗啃似的吃力死了,小钻床不给力死活弄成这样还搞坏好几个工具配件,好心痛啊。

。看上去像ET.........也像猫眼。。。。。

网友:
以报纸类推,这么大尺寸没工具不敢玩

网友A(2019-02-08):
这是做甚不懂,头灯吗?

网友:
东东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甚不懂,头灯吗?

汽车后置防水高清摄像头,前后上方二个自制的,前后视镜一个是做的小方块,其它是买的,整车一共装了八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汽车后置防水高清摄像头,前后上方二个自制的,前后视镜一个是做的小方块,其它是买的,整车一共装了八个 ...

这个很实用。镜头采集的影像是多画面显示还是分别显示呢?自己改是什么显示屏系统支持多画面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实用。镜头采集的影像是多画面显示还是分别显示呢?自己改是什么显示屏系统支持多画面显示呢?

是用8口硬盘录像机制作的,二手笔记本硬盘,WIFI 和 3G 路由器,原车载屏是7寸的AV输入端口嫌屏小,
旁边另外挂了一个10.1寸高清屏配高清线输入,画面和监控一样 1/ 4 /8 /9 画面可调,无线平板鼠标操作,
手机可看实时或录像也可手机备份转录,汽车ACC 同步开机,辅助锂电池延迟自动关机,装流量卡的话可远程监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8口硬盘录像机制作的,二手笔记本硬盘,WIFI 和 3G 路由器,原车载屏是7寸的AV输入端口嫌屏小,
旁边 ...

停车后还可以监控了?能连续停车几天?供电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