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这个机架,

楼主(2016-03-28):
大侠们有没有人用过这款机架,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星际甲虫??

网友:
cam的小金刚

网友A:
我也看中了,但是不知道APM的直针版是否放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中了,但是不知道APM的直针版是否放的下

就是觉得这机架太重了,630多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觉得这机架太重了,630多克

这种机架的设计方向就是小钢炮,以刚性粗壮结实为卖点,重量比较重的

网友:
这机架原型是SKY-HERO的little spyder,机架偏重,原型机重量要700左右,配置的电机的28系列,桨只能配到10寸左右,但是结构强度很高

网友:
短、粗、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