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acing F3简单设置与解锁启动(从CC3D转到SPRacing F3)

楼主(2016-03-28):
   此贴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头条。更多精彩内容戳“5i上头条” 想知道上头条的方法戳“你也可以上头条”

自述:SPRacingF3飞控买来已经半个月了期间各种视频都看过泡泡的 还有个某宝商家的~看完都还是一头雾水,到底怎么链接 到底如果解锁~问了好多人 都没人理(内心错点崩溃。。。)现在把(我这个小白)刚刚学会的简易启动方法借花献佛写给大家。

-------------------------------------------------------分割线----------------------------------------------------------------
第一步:
下载谷歌浏览器(这个大家都知道废话。。。)

第二步:下载"C.F"软件
下载CLEANFLIGHT软件,简称C.F。如果想在谷歌浏览器下载必须先要“fan qiang”下个一个“自由门”的软件,然后在谷歌浏览器“应用商店”里搜索关键词CLEANFLIGHT 点击安装即可。

第三步:飞控连接
飞控连接电脑(再次问下为什么有人说叫地面站?不解~
连接电脑后进入主界面一般都是自动识别串口(识别不了请看电脑连接串口号,然后对应在软件右上角选择相应即可)

第四步:飞控软件升级
飞控软件升级,可以选择在线升级(在线版本很低 而且必须fan qiang就不多介绍了),选择主界面第三项“Firmware Flasher"进入界面后如图选择,再点击右下角“Load Firmware[Local"选择本地下载好的程序 我选择的2.4.0版本据说比较稳定。
选择后点击“Flash Firmware”刷写就好了。

第五步:进入设置界面
点击主界面右上角”Connect"图标进入设置界面,这里多说几句,我是CC3D飞控玩过来的 没有用过NAZA32飞控 所有根部不了解也不理解飞控设置,一直惯性思维的想着为什么没有遥控器校准这项,进入设置界面后推动遥控器 没有一个界面能显示动作啊(其实是应该先选择接收模式PPM/PWM)~直接蒙圈啦=。=。。。
现在说下选择接收模式PPM/PWM,在设置界面左边选择第3项“Configuration"齿轮标,进入后下拉找到“Receiver Mode"选择对应接收模式(我个人是PWM选择第3项),然后点右下角绿色“Save and Reboot"图标保存。

第六步:飞控解锁
设置界面左边第6项“Receiver"遥控器图标,(重点说明此界面为监视界面不能调节,需要在遥控器里选择躲量进入调节配合此界面观看,高手请无视~~)
解锁条件为前4个选项条 最小值小于“1100”,最大值大于“2000”设置需要在遥控器的设置里选择躲量增加,一直调节到超过即可。如果接收模式选择正确则进入本界面后所有动作条在数值抖动。
------下图所示为没有调节的最小和最大躲量---
调完遥控器油门向下 方向向右几秒即可解锁。

---------------------------------------------------------------分割线---------------------------------------------------------

本贴属于个人小白贴~希望能帮助和我一样的小白们~欢迎拍砖指导~下面在发一个转载图 建议介绍啦F3飞控的设置。(本人没有网盘如果需要 飞控2.4.0程序或者看不清下图可以留邮箱 我会尽量最快回复)~“打完收功力~阿弥陀佛"~~~写贴还真累~怪不得贴这么少。。。。。。 再次感谢~群内大神“KZ”给予的帮助~请关注Naze32,SPRacingF3,PIX交流群 170139868
再专发下 大神的F3飞控详细讲解视频 对于新手应该能起到不少帮助和对飞控的理解~!让我们一起来飞把!~哈哈
?qq-pf-to=pcqq.group

----------------------------------------------------------分割线----------------------------------------------------------
2016年6月20编辑
此贴已封~LZ不再进行任何邮件的回复~(程序以老, F3飞控设置图 有人说我误导新人,可能吧我本来就是小白新手,此贴可能跟不上潮流了~呵呵 初衷只是能帮助完全不懂的新手们能把装好F3飞控的四轴启动 起飞~完全没有进阶设置的意思~再次抱歉!)

楼主:
抢楼~发亮图~哈哈~

网友A:
请问下楼主: 软件界面有几个 “here” 我每个都点了 发现有一个是固件 但是我下载后 加载固件 不显示固件信息,我就没敢刷。请问我的方法对不?

网友B:
如何解决 开启airmode后空中误打方向上锁呢? 开启arm? 我开了arm后在自稳模式中 油门o位 电机也会转  这岂不是更加危险

网友C:
遥控器如何调?最大最小值?

网友:
楼主用什么控?请问天地飞怎么调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 软件界面有几个 “here” 我每个都点了 发现有一个是固件 但是我下载后 加载固件 不显示固件 ...

在线加载的固件你找“SPRacing F3”关键词因为C.F软件对应支持多种飞控~但是因为是外网 所以在线下载 刷新固件必须“fan qiang”而且最新的2016年2月20日那个软件版本好像是1.10 版本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解决 开启airmode后空中误打方向上锁呢? 开启arm? 我开了arm后在自稳模式中 油门o位 电机也会转  这 ...

是否是因为 在“设置界面”第3项 右侧 最低转速与最高转速没有和遥控器通达量匹配~详细设置请参考最后我发的那张建议设置图~或者关注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2054”这位大神贴后面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如何调?最大最小值?

应该很简单把 进入你遥控器界面查找便可 如果找不到请看你遥控器的详细说明书~我用的是D10遥控器 最高为126 最低为120具体数字只要刚刚超过 我说的最低11000 最高2000数值就好了~

网友:
樓主,可以給我2.4.0的程序嗎
謝謝你
chas@mpt-solution.jp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很简单把 进入你遥控器界面查找便可 如果找不到请看你遥控器的详细说明书~我用的是D10遥控器 最高为1 ...

接cf显示电压21V,没接电池,平时应该都是2.1几付这样。楼主遇到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解决 开启airmode后空中误打方向上锁呢? 开启arm? 我开了arm后在自稳模式中 油门o位 电机也会转  这 ...

我是2.4.1固件没有这个问题,开关控制解锁,只有airmode零油才会转,其它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线加载的固件你找“SPRacing F3”关键词因为C.F软件对应支持多种飞控~但是因为是外网 所以在线下载 刷 ...

楼主固件是不是在这里下载?http://cleanflight.memoryleaks.o ... ht/2016-03-28/3261/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加载的固件你找“SPRacing F3”关键词因为C.F软件对应支持多种飞控~但是因为是外网 所以在线下载 刷 ...

在线升级我知道。手动下载固件是不是点击这个进去底下的网页?

网友:
那3261,3264和3265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固件是不是在这里下载?http://cleanflight.memoryleaks.org/builds/cleanflight_cleanflight/2016-0 ...

我是找大神要的 如果需要留下邮箱我会回复的

网友D:
樓主請問知道電調校準的方法嗎?
我發現我的電機
如果用軟件開動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全部轉數都一樣
但當我用遙控的時候 永遠在推油門的時候 一開始頭兩秒
電機都是平衡的 轉數都是一樣的, 當過了兩秒 電機1,2,4
會降低轉數 電機3會自動加強轉數 ,但當我將電機3的電調線拔起來 換言之只有電機1,2,4是能開動的 我再用軟件看看
都是同一樣的情況 電機124轉數慢慢降低 電機3轉數升高
油門是一樣的  我用的電調是dalrc20a
請問你知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請問知道電調校準的方法嗎?
我發現我的電機
如果用軟件開動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全部轉數都一樣
...

请看最后一张图 有电机校准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找大神要的 如果需要留下邮箱我会回复的

谢谢 ywchs@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