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5p电调定速不错呀!

楼主(2016-03-28):
一直以为亚拓电调定速不行 还买了好盈v3 今天试了一下亚拓35p 效果不错呀 和好盈差别不大 飞了5分半 一块旧电池电压3.71,全程没出现降速!

网友A:
35p 的缓启动也不错

网友B:
35p定速油门曲线需要怎么设,请问

网友:
以前有35p,没试过,都说亚拓电调金鱼尾,我现在用45试过 的确是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p定速油门曲线需要怎么设,请问

50%以上一条直线 定速的声音和不定速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50%以上一条直线 定速的声音和不定速差别很大

油门普通模式怎么设。就是把定速打开。还需要电流零螺距转电流吗

楼主:
14sg的normal设置,在5%油门摇杆处设置为70%油门后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p 的缓启动也不错

35P的缓起那是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