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6-03-28):
本人初入穿越,不明穿越深浅,不知各位穿越大神在初学时都是用什么方法练习的,怎样练习能成为穿越高手!

网友:
先练直升机

楼主:
对直机不是很感兴趣,只是喜欢玩穿越机,已经在小区草地上借助那些小树练习,练了一个多星期了,一点感觉都没有,是不是我太心急,没找到合适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直机不是很感兴趣,只是喜欢玩穿越机,已经在小区草地上借助那些小树练习,练了一个多星期了,一点感觉 ...

如果我说直机是穿越机的基础你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直机是穿越机的基础你信吗

那你能不能推荐一款适合用于进阶穿越的直机?

网友:
要不你先练模拟看看,其实就是熟练程度。会直机的话玩穿越就是小菜一碟。可以弄一套977之类的家里熟练一下,穿越如果是FPV那么就一直对尾,油门控制好了慢慢生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这个贴,对号入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4133&extra=page%3D5

十分感谢,已认真读过一遍,深受启发,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已认真读过一遍,深受启发,十分感谢!

要有信心,不要三心二意练这么直升机,那个更难练。胆大心细,看我文章对号入座,机器练习做好保护以免大炸鸡,基本就行了。
我之前也没玩过航模,就玩过几年LOCKON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信心,不要三心二意练这么直升机,那个更难练。胆大心细,看我文章对号入座,机器练习做好保护以免大 ...

你玩穿越机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直接看的屏幕? 还是先目视着飞,等熟悉了在开始看屏幕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玩穿越机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直接看的屏幕? 还是先目视着飞,等熟悉了在开始看屏幕飞?

目视练习起飞降落和空翻,不要练习转弯等那些都是fp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视练习起飞降落和空翻,不要练习转弯等那些都是fpv

了解,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能不能推荐一款适合用于进阶穿越的直机?

有条件上450,不想投入太多就CP级别小6通道直升机,再不行就模拟器上面练练直机

楼主:
逛论坛,问大神,还是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