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 出现金鱼尾,怎么破?(终于搞定了,原因就是大家说的,尾桨问题)

楼主(2016-03-28):
500L配的GV8000,V3 100A电调,Kst565x锁尾,589斜盘,飞了大约50个起落,一切正常。做常规维护,把大小桨夹都拆了加润滑油,换螺丝,完了装回去后有金鱼尾,感度降到最低也一样,以为是舵机坏了,换了一个DS525还是一样,手上没有K8,只有GPRO,换上后依旧金鱼,想了想自己也没有碰其他部位,怎么就金鱼尾了?太痛苦,太折腾了。

这个问题折腾了很久,一直放着没整,期间换了尾波箱的轴承,换了尾轴,把变距调到丝般顺滑,换了Gpro,换了K8,金鱼依旧,就差插机身了。又回来看帖子,看模友的帮助,于是把尾桨换了,这下终于搞定了。原因是我之前换了一对新的推力轴承,装轴承时那个薄薄的垫圈跳动了一下,装在推力轴承中间了,之前拆开重装了一次竟然没有发现,太不应该了。今天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多谢各位模友的帮助。

网友A:
你想想你就动桨夹了,是不是加的油粘度大影响了顺滑,你先处理小桨夹试试看

网友B:
先不要装大桨,就装尾桨那在手上把油门推到80%试试震动大不大,基本上的金鱼尾都是尾桨夹或者尾桨的问题造成的,还有检查尾轴是否有弯,因为尾轴有一点变形是永远调不好的

网友C:
拆开尾拉杆球头扣,用手感觉一下变距是否顺滑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尾拉杆球头扣,用手感觉一下变距是否顺滑先

四楼正解。

网友:
调好了吗?

楼主(2016-06-10):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装大桨,就装尾桨那在手上把油门推到80%试试震动大不大,基本上的金鱼尾都是尾桨夹或者尾桨的问题造 ...

太感谢了,看了你的回复,把尾桨拆了,仔细的检查一遍,终于发现薄垫圈装在推力轴承中间,导致尾桨在有拉力的情况下转动不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你就动桨夹了,是不是加的油粘度大影响了顺滑,你先处理小桨夹试试看

说得太对了,就是桨夹问题,推力轴承中间夹到了垫圈。

网友:
跟楼主居然配置基本差不多,遥控器,电池,飞机,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