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AV输出画质

楼主(2016-03-28):
用过山狗  小蚁相机  gopro3 感觉真狗的AV输出画质很差  不如山狗清楚   都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設定

gopro设定没有设置av输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gopro设定没有设置av输出吧

畫質設定

网友:
跟图传有关系吧  还是AV输出之后  录制的画质就差了?
如果录制画质没问题的话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毕竟看出片的

网友:
与图传有关系,画质越好通过图传后失真越严重。个人理解,不知对否。

网友:
画质还可以啊,就是有点过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