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改装连体脚架

楼主(2016-03-28):
很多人都遇过100S脚架插不紧插座飞行中有时脚架会突然掉下来吧?我也经常被这个问题困扰,试过一些方法固定脚架都不理想,后来干脆把机架和脚架直接改成连体的了,从此脚架固定得稳稳的再也不会掉下来了准备工具和制作材料

连接机架和脚架的T型铜柱头,这种铜柱头很坚硬,炸不断的,我从玩hcp100开始到现在玩100S都是改用这种铜柱头来连接机架和脚架,很实用

做好的成品连体机架和脚架,脚架用的是耐炸无比的那种mini cp用的雅德117脚架

脚架用螺丝固定在机架的T型铜柱头上,拆装更换方便

完成,这样子不但可以完美解决脚架的固定问题而且还相当耐炸,爆飞或炸机脚架都完全没事,就是没有电池仓装电池没原厂脚架那么方便,但对于一个固定稳当又炸不坏的脚架,用起来已经相当不错了。。

网友A:
铜头感觉好重啊,续航有没有下降很多?

网友B:
这些个螺钉起飞重量增加了多少?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尼龙柱呢  又轻 又便宜 虽然没有铜的结实 但是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头感觉好重啊,续航有没有下降很多?

我之前有个帖子视频100S就是用这种铜头连接机架和脚架爆飞的,这种铜头里是空心的螺丝孔,很小很轻,装上重量增加还不到2克,对100S这种暴力机续航和动力都没啥影响,只是图片看起来显得好像重而已,这种连体脚架我觉得比原厂脚架好用,起码固定绝对稳还不怕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个螺钉起飞重量增加了多少?

我之前有用这种铜螺钉连接脚架爆飞的视频,这种螺钉不重,改完机子重量增加还不到2克,对100S起飞重量一点影响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尼龙柱呢  又轻 又便宜 虽然没有铜的结实 但是也够用了

尼龙柱虽然轻,但炸机会弯曲有可能还会折断,坚硬度也不够,用铜的比较完美,其实这种小铜柱并不重,柱子里是空心的螺丝孔,我把铜柱连接在机子上也才增加不到2克重量,对100S没影响的

网友D:
我直接用螺絲鎖了
不會增加太多重量
白色的是亞拓150超級耐用摔不壞腳架
一樣鎖上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用螺絲鎖了
不會增加太多重量
白色的是亞拓150超級耐用摔不壞腳架

亚扩150的脚架不错啊,多少钱一个?100S可以直接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扩150的脚架不错啊,多少钱一个?100S可以直接用的吗?

淘淘看就有了
這個是摔不壞又站得穩的
而且又漂亮
比馳遠他家的好用太多了
不過不能直接用
前柱剪掉底削平打個洞
用2mm沉頭自宮螺絲鎖上
後柱在機身對應位置打個洞
用1mm的螺絲鎖上
剩下就是電池作要調整
剪掉插座跟用硬海綿片墊好兩側便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有用这种铜螺钉连接脚架爆飞的视频,这种螺钉不重,改完机子重量增加还不到2克,对100S起飞重量一 ...

好Tips值得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亚扩150的脚架不错啊,多少钱一个?100S可以直接用的吗?

别入坑。亚拓的东西。150脚架将近30一个。。。简直就是坑爹。质量垃圾。我150不知道坏了多少个脚架了。容易断,那个材质漂亮但是很脆。

网友:
对了。关于100S掉脚架的问题。。。哎。真搞不懂。。。一招搞定。什么都不用动。无增加
就是在脚架两个固定柱,四周,其实就是比较宽的那两面,图少量502,薄薄一层就OK,然后等两分钟502干了即可。。。轻微增加了脚架固定柱的厚度,增加了摩擦力。足矣。。。这玩意不用折腾成这样
100S脚架很耐炸,软胶的,我至今没炸断。不过后来固定柱可能会断。。。

网友F:
脚架固定柱很脆,易断。直接用热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脚架固定柱很脆,易断。直接用热熔

原厂脚架固定柱炸上几次就不行了,只有自改脚架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入坑。亚拓的东西。150脚架将近30一个。。。简直就是坑爹。质量垃圾。我150不知道坏了多少个脚架了。容 ...

亚扩150脚架竟然要30块一个还不耐用。。这脚架用不起,还是用自改的好100S原厂脚架就是因为固定柱炸机会断我才觉得不好用才改用炸不断的金属铜固定柱,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现在买配件都不用再买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