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LITE+GPS GPS悬停模式漂移。各位高人,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6-03-28):
机器的配置:     天地飞7的遥控
     天行者40A无刷电调
     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KV1000
     9443的浆
     NAZA M LITE的飞控
     原厂GPS
    11.1 V 3S 2200毫安电池

飞行前:
   1、做了指南针校验
   2、GPS模式开机
   3、IMU也做了校验
   4、起飞的时候,灯是绿灯闪烁。说明定位是7个以上卫星。

现象:
   可以锁定高度,但是在这个高度无法定住,向后面左右随机的飘逸。需要人为干预才行。

各位高人,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飞的时候指示灯闪什么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时候指示灯闪什么颜色

起飞的时候,灯是绿灯闪烁。说明定位是7个以上卫星。

网友B:
天线没放正吧···好像那个圆形天线箭头要右偏3度左右··我之前用DJ的是这样

网友C:
GPS位置  罗盘什么的检查检查

网友C:
还有遥控器的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遥控器的微调

您好,如果在NAZA的软件设置中默认的都是在中位。还需要微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位置  罗盘什么的检查检查

GPS我是直接粘贴在NAZA的飞控上面,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罗盘在更换地点后,都做过校验。水平顺时针一圈,机头向下顺时针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没放正吧···好像那个圆形天线箭头要右偏3度左右··我之前用DJ的是这样

好像马桶效应的时候才需要这个角度吧?

网友D:
gps干扰,要用锡箔纸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干扰,要用锡箔纸隔开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E:
建议GPS下帖屏蔽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GPS下帖屏蔽指

好的。谢谢。我晚上回去贴锡纸做屏蔽试试。

网友:
看到熟悉的电机哈,GPS 放得这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马桶效应的时候才需要这个角度吧?

具体什么情况下需要这个角度我还不太清楚··之前炸鸡把天线碳杆炸断了··后来换了天线座把天线对正的话飞行会偏离···后来咨询才知道要右偏3度··试了试果然不偏了

网友:
罗盘被干扰了,你罗盘离电调太近,电流的变化引起磁场变化干扰罗盘,按照规定要拿支架架高起来,你把支架都给去了

网友:
这种安装方式不可取,贴着电源模块和飞控不漂才怪

网友:
姿态模式会飘逸吗?在无风的时候,感觉你的gps太低了  内部东西太多干扰了  可能是

网友F:
这种漂移我遇到过两次,一次是刚入手naza的时候,姿态和gps模式下都飘,原因是没校准IMU。  第二次是两年后的前几个月,所有原因都排查了还是飘,最后炸鸡,当尸体卖了。 后来还问了买家,对方回复说在他那也飘,还抽风,看来是硬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漂移我遇到过两次,一次是刚入手naza的时候,姿态和gps模式下都飘,原因是没校准IMU。  第二次是两年后 ...

感度呢?您当时默认的是多少?调整过没?

网友G:
明显罗盘干扰,用支架举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显罗盘干扰,用支架举起来。

是的,支架后,问题解决。被淘宝店主严重误导了,问他 他说跟这个绝对没关系。

网友(2016-09-15):
引用 楼主:
是的,支架后,问题解决。被淘宝店主严重误导了,问他 他说跟这个绝对没关系。

难道只能钻孔支起支架吗?我装了一架精灵,贴了4层铝箔纸,这两天打算去试飞了,看了好多帖子都说会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