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o舵机发热严重正常吗?

楼主(2016-03-28):
goblin380飞2000转左右转速,飞4分钟下来斜盘舵机发热量很高,有点烫手,这正常吗?舵机是deko的

楼主:
补充一句,我用的好赢50v3选的7.4v供电

网友:
應該不會燙吧。還真飛個3d都沒覺得會燙的。

网友A:
换成5.2-6.0v试试。同一个舵机,越高压,越发热。如果5.2-6.0v都发热厉害,应该就有问题了。

网友B:
不正常,看看是否有短路或是電壓過高,或是行程干涉。

网友:
不正常也不科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看看是否有短路或是電壓過高,或是行程干涉。

嗯,,正解。。。楼主,斜盘舵机发热 确实   不正常。

网友:
返厂检查

网友D:
之前用过MB也和楼主的情况一样,改了舵机的工作频率,后来就不烫了,但楼主用的是GPRO你看看有没有改这参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5.2-6.0v试试。同一个舵机,越高压,越发热。如果5.2-6.0v都发热厉害,应该就有问题了。

换成6v的话舵机力量会不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过MB也和楼主的情况一样,改了舵机的工作频率,后来就不烫了,但楼主用的是GPRO你看看有没有改这参数 ...

改成了什么频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成了什么频率?

图中的B选项你可以都试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正解。。。楼主,斜盘舵机发热 确实   不正常。

舵机用6v会不会力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的B选项你可以都试着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成了什么频率?

380飞2000转太低了吧。。。再说这舵机烫不烫跟你转数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0飞2000转太低了吧。。。再说这舵机烫不烫跟你转数没有关系的

一开始飞的2200转结果很烫,就怀疑是不是转速太高舵机负担太大,降到2000转后还是挺热的但没有2200的时候热了,可是再降的话就受不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开始飞的2200转结果很烫,就怀疑是不是转速太高舵机负担太大,降到2000转后还是挺热的但没有2200的时候 ...

我跟你有同一台机子,电装也都一样的,就是陀螺仪不同,一开始斜盘舵机也烫手,后来换了舵机的工件频率完美解决了,我机子的转数比你高多了,3000转左右,这舵机烫跟转数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有同一台机子,电装也都一样的,就是陀螺仪不同,一开始斜盘舵机也烫手,后来换了舵机的工件频率完 ...

艹。。。。难道要换陀螺仪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