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电池电压都设置多少报警

楼主(2016-03-28):
大家玩机机电压下限都是设置的多少?

之前玩车,一直都是设置的3.2v报警,而且用了很久,电池也没有受到影响。但在飞机论坛里看不少人都是设置到3.8v左右报警,很是不理解,这个设置是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预留了飞回来的余量吗?还是有其他考虑?

晒一下自己的250,希望大家多多回复,给新人一些参考

网友A:
我是3.6

网友:
3.5w d

网友B:
航模电池放电暴力,你要是也设3.2,回压最多3.4,电池长期这样就废了,锂电池安全电压你自行百度吧…

网友:
应该看自己习惯··如果习惯关注电压的话就设置低一点··要不关注电压等报警的话就设置高一点···我玩船有时候设置3.4···报警就回来··

网友:
3.6V

网友:
3.6V报警,下来后应该是3.85左右,3.2的话长时间这样飞电池会废掉!

网友:
3.2太低了,我感觉3.5或者3.6都可以

网友:
3.7,保护电池嘛

网友:
3.6

网友C:
机机个人习惯3.6   对电池好点   天上飞的不比水里游的   飞着飞着突然掉电就麻烦了   以前遇到过掉电的  差点洗澡

网友:
3.6就可以

网友:
3.5落地3.7刚好

网友:
本人设3.6

网友:
我今天3.6,回来差点大炸,回来的快,也突然没什么电失控撞墙,断两桨,花天线外壳。再多几秒就正常降落了。看来明天要设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电池放电暴力,你要是也设3.2,回压最多3.4,电池长期这样就废了,锂电池安全电压你自行百度吧…

既然这样,我还是设置的高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机个人习惯3.6   对电池好点   天上飞的不比水里游的   飞着飞着突然掉电就麻烦了   以前遇到过掉电的   ...

看来大部分人都是3.6,我感觉设置3.8的有点不靠谱,太高了,电池也就放一半的电!

网友:
x9D电压回传  分两次预警    3.6   3.4降落

网友:
3.7

网友D:
3.5落地就恢复3.7.最好了!

网友E:
3.5回来3.7

网友F:
C数高的电池设高一点
C数低的电池设低一点
一般通常3.5,你得给自己留点余地,起码留一个复飞降落的机会。

网友G:
3.5

网友H:
我3.6,下来回压3.8左右,保守一点就不那么着急往回赶了

网友I:
楼主是卖电池的吧!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