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改的一体控

楼主(2016-03-28):
Devo10+奥姆威带dvr接收+5寸雪花屏改的一体控,devo10顶控制旋钮为了好控制云台已经改为食指位拨轮,数传改为蓝牙可以插在控背后的Usb孔上,直接链接手机地面站使用,说多了没用,直接上图,不过亚克力面板太容易刮花

网友A:
背后显示搞到前面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后显示搞到前面多好

背后没有重要显示内容,只有一个电压与图传频段,这个不用一直调,一般看一眼就够了,正面显示Led蓝光光线有点刺眼

网友B:
手感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太大?还有卖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感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太大?还有卖吗,多少钱

28*16*4cm,没有卖的,自己手工做的,高度厚度跟普通控一样,只是宽度是原来的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感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太大?还有卖吗,多少钱

发一个尺寸对比图

网友:
牛逼,手工不错…只是显示屏会不会小了点?几寸的啊…

网友:
想请教一下,数传怎么改到显示器上啊?还可以加载地图吗?不是要接电脑才能用的吗…

网友:
额,看明白了,是蓝牙连接手机的…屏是五寸…原谅我脑袋短路了

网友:
骚噶!,建议量产!

网友:
大砖头啊,比我的还大

网友:
食指位拨轮不错

网友:
求个尺寸图,我也想改个

网友:
牛逼,求改装外壳套件。。

网友:
不错 改的挺好 支持一下

网友C:
太强了!
数传改蓝牙是如何实现的?一般的数传是USB输出,蓝牙模块是TTL串口,如何对接?数传接控的USB口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强了!
数传改蓝牙是如何实现的?一般的数传是USB输出,蓝牙模块是TTL串口,如何对接?数传 ...

数传改蓝牙论坛有教程,你可以搜索下,我就不详细说了,控的后面USB口只是给蓝牙与数传一个供电的接口

网友:
改的挺不错,不过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挂扣,

网友:
可以统计一下,出个套件。

网友:
90度的边应该不会很舒服把它改为弧形舒服多了

网友(2016-06-05):
求CAD文件,俺参考参考,俺的控刚刚被我一脚踩烂了,索性想改成一体控···

网友(2017-02-08):
可否给份图纸  只要开孔的尺寸及 遥控器自带显示器及按键的图纸就好 我打算打印一个一体控的 外壳

网友(2017-04-30):
楼主啊,想发站短给你的,不过我还不是你的好友,发不了,想问一下,你这个控的原来的天线座还在吗?能转让给我吗?我在江苏,你说个价吧,给我站短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