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一个PWM转开关,功率型带隔离的。不是用单片机做的哦!

楼主(2016-03-28):
电路图没有问题的。实战过的
此电路带有, 隔离的。  接收机信号输入端,也有一个二极管,用来防止放大三极管损坏时电压倒流进接收机信号端。

调试方法;
                     先确认全部接对,然后接入五伏电源,接入接收机开关通道,用遥控器先把开关关掉,用万用表测量LM393的第五脚,看看电压是多少,然后调节电位器,使得LM393的第6脚,电压高于第五脚 0.4V即可。
U2用PC817光耦,Q3随便找个场效应管装上。D1是12V稳压二极管。

楼主:
这是2K的精密可调电阻

楼主:
场效应管装75NF75  用来驱动200W  LED都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单片机的靠谱点。模拟电路可能受环境影响大点。我有做过单片机的。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
模电。。可靠性好

网友:
喜欢模拟的,更可靠,高频干扰更喜欢干扰数字电路。

顶楼主!

网友A:
相当于  隔离型  【有刷 电调】。

网友B:
请教一下,,电阻R3是什么作用?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电阻R3是什么作用?没有看懂,,,,

用来抬高翻转后第5脚的电压,让比较器稳定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  隔离型  【有刷 电调】。

接上电阻丝,可以拿来点烟花放鞭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单片机貌似只有电容积分法了吧,碍于不同品牌的接收机PWM周期不尽相同,导致通用性稍差。
以前也想过 ...

通用性是脉宽来决定的。如脉宽的变化不是很大,那肯定不能兼容。我用天地飞,还有乐迪的遥控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要是换遥控器的话,只需要调一下可变电阻就好。加入隔离,是为了保护设备,假如功率器件损坏,也不会导致动力电池电压倒流进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宽一般是一样,1500us为中位,1100us低,1900us高。
主要是周期完全没有标准,一些高速接收机脉冲周期 ...

没有办法,当初做的时候试过几个元件做出来的,达不到要求。改来改去就成这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单片机貌似只有电容积分法了吧,碍于不同品牌的接收机PWM周期不尽相同,导致通用性稍差。
以前也想过 ...

你好,请我你怎么做的,能给我说下电路和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我你怎么做的,能给我说下电路和代码吗?

我的电路极简,无任何保护,所有器件只有:一104滤波电容,一低VGS开启电压的mos管,一栅极下拉电阻,一续流二极管,一DIP8单片机。
完成品见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17807655
主要代码是使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采集脉宽信号,根据此信号控制栅极所连接的单片机引脚的电平。
脉宽采集代码我之前分享过,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151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