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斯ibus连接brf3飞控的方法.

楼主(2016-03-28):
先感谢北 京的模友gyro的帮助,替我找到这个教程 http://www.dixiak.com/ibus/  。
但我按这教程做了后,接收机的图表项内各通道图都有反应,但是会乱跳....请问有使用ibus的人吗??富斯厂家不给力,说明书也是一塌糊涂。唉..

网友A:
我查了下谷歌,貌似目前sp racing f3不支持ibus .
brf3飞控是这个么?
http://www.dixiak.com/ibus/  。这个教程只支持
NAZE32
Sparky
CC3D
需要刷入特殊固件(网页上有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谷歌,貌似目前sp racing f3不支持ibus .
brf3飞控是这个么?
http://www.dixiak.com/ibus/  。这 ...

没找到支持的固件下载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里面提到的cleanflight_SPARKY.hex 固件吗?

是,这个固件顾名思义支持sparky飞控板,不支持srf3的。

网友:
刚看到最新版betaflight (>2.3.0版本) 支持ibus了

网友B:
新版BF固件支持IBUS,这是2.4.0版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BF固件支持IBUS,这是2.4.0版的截图。

请问你的cf master1.2.1在哪下的?我在github上找不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BF固件支持IBUS,这是2.4.0版的截图。

z找到了···嘿嘿,谢谢,我试试刷bf2.5.4看看,之前用的cf master是1.1.0没ibus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z找到了···嘿嘿,谢谢,我试试刷bf2.5.4看看,之前用的cf master是1.1.0没ibus选项

恩,谷哥商店就能下到,以后点升级就行,汉化版更新跟不上可能显示不全或有点小问题,英文原版最好,BF比CF功能和性能更好。

网友(2016-05-15):
问下怎样才可以使用这个ibus功能?遥控上面要怎样设置?

网友(2019-08-14):
大佬,我用的接受是这个,能不能对上f3飞控?快被调参搞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