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廉价的fpv方法……

楼主(2016-03-28):
这个破支架是在某东上秒杀的
一块包邮,差点给扔了…
现在从微型电直转来穿越了
来混个眼熟。。。
加了以前一个坏了的支架的夹子,球头刚好适配
嘿,刚好,免得花邮费另外买支架了
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
还自带稳定系统(实际上这个稳定系统看起来非常晃。。。。。。有机会研发一个三轴云台上去)

网友A:
ipad能当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能当显示器?

av转wifi…好趴其实是我还没收到鹰眼锐视

网友B:
这个太重了吧

网友C:
好難找重心 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重了吧

是真好重,但是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難找重心 太重了

你的意思是用挂绳的时候吗

网友D:
如果是安卓,可以试试口袋FP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安卓,可以试试口袋FPV。

这个是?…DIY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DIY的吗

软件APP是我做的,硬件是网友自己diy的

网友E:
如果把中间那段换成固定段或截短一点会好很多。

网友:
延迟你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中间那段换成固定段或截短一点会好很多。

嗯!找到了一条自行车轮子的轴,D一个球头对于玩直机的朋友们来说应该不难,但是打一个那么大的孔……我不愿干了

楼主:
秒懂……所以我还在努力收着鹰眼锐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APP是我做的,硬件是网友自己diy的

大牛逼 有机会讨教讨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软件APP是我做的,硬件是网友自己diy的

三星S6能用吗?你网站上显示能。下了检测软件显示模块、BUS全是否。必须用网站上的接收设备吗?普通的图传+USB视频采集棒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S6能用吗?你网站上显示能。下了检测软件显示模块、BUS全是否。必须用网站上的接收设备吗?普通的图 ...

s6挺奇怪,也许是目录结构不同,有网友反馈说能用,但我不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三星S6能用吗?你网站上显示能。下了检测软件显示模块、BUS全是否。必须用网站上的接收设备吗?普通的图 ...

如图中diy也可以,但是换频开关要自己焊接拨码开关,USB采集棒也必须挑“免驱动”类型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秒懂……所以我还在努力收着鹰眼锐视

航拍这么干没事,但是穿越的话不行
不然的话穿越早就步入高清数字图传的时代了,就是死在延迟上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航拍这么干没事,但是穿越的话不行
不然的话穿越早就步入高清数字图传的时代了,就是死在延迟上了{:1_31 ...

Amimon CONNEX 这类低延时图传也不行么,是因为总体延时还是太长,还是因为重量原因?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
正打算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imon CONNEX 这类低延时图传也不行么,是因为总体延时还是太长,还是因为重量原因?

因为模拟转数字,需要编解码。我这个目前算最快的了,要0.1秒,穿越是够呛。但用来普及,或者便携性,等方面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imon CONNEX 这类低延时图传也不行么,是因为总体延时还是太长,还是因为重量原因?

问题出在价格和技术
价格始终不亲民
小型化始终遥遥无期

网友:
这个不安全,飞一半掉了你就惨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图中diy也可以,但是换频开关要自己焊接拨码开关,USB采集棒也必须挑“免驱动”类型的。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