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罩固定杆老是断,怎么破?

楼主(2016-03-28):
只要炸鸡,这个地方特别容易断,沾也粘不牢,难道只能换机身了吗?

网友:
换机身呗……

网友:
你可以d一个钻头上去,然后又可以用好久

网友:
用锡丝捆上

网友:
那就不炸鸡呗

网友:
用细铁丝做个L坐固定下

网友:
大头针加热刺入机身,路在外面的按需要截短,再套上细的热缩管,构成像原件一样的台阶。

网友:
小鸡也不省钱

网友:
这个部位应力集中容易断,你用棉线在杆底部绕出一个锥形,把和导轨之间的连接处填满,再用502浸透,干透之后耐炸提升3倍。。。

网友:
没辙,换碳纤机身吧

网友:
用牙签代替。

网友A:
我的110四根已经炸断了两根,换机身又很麻烦,现在都不戴头罩飞,上面的方法貌似都不错,改天拿出来修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10四根已经炸断了两根,换机身又很麻烦,现在都不戴头罩飞,上面的方法貌似都不错,改天拿出来修修看
...

机架不要断了再修,而是要事先对易损部位加固。。。

网友:
哎呀,这个配件2.8一个,断了,换就是了,这个部位粘不牢的。

网友:
这样予处理一下可延寿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