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改无刷动力

楼主(2016-03-29):
闲时把小孩手抛机改成无刷动力!!!!
切短了机头

副翼

加了碳纤片加固,因为太软了

尾平翼

也加了一条碳纤片

电池

接收仓

降落保护

由于空间跟重量问题就不改垂直尾翼了!献丑!

网友A:
升降舵放后面会不会感觉头轻了,而且就算电池等都放前面好像头还是有点轻,我的升降舵机跟副翼舵机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放后面会不会感觉头轻了,而且就算电池等都放前面好像头还是有点轻,我的升降舵机跟副翼舵机挨着

现在头重,重心偏前,我还想把电池往后移一点

网友:
飞机螺旋桨怎么安装可以平衡反扭

网友:
能飞起来不?

网友:
我来一个

网友B:
不错,一直想改一个

网友:
改过,难飞......

网友C:
用多大的电机和电调?舵机是多少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大的电机和电调?舵机是多少g的?

电机应该是2008的,因为标签已经没了,15A电调,9g一个,6g一个

楼主:
可以,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一直想改一个

行动起来

网友:
我也有一架这个,儿子玩的,能告知下改的配置吗?固定不熟。

网友D:
多大的电池,感觉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电池,感觉偏重

2S的500毫安,现在机头偏重。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E:
这个可以当小竞速机

网友:
改这个很简单,一个晚上就弄完了,我用9克舵机之类的,整机240克。不过这机身就是不耐玩啊,一不小心炸地上整架机就散了。辛苦1个晚上,上天2趟。

网友:
240克也太重了 ,我的标准是不能超过130克 9克舵机太重了,应该用2.5克舵机,副翼一个可以考虑4.5克舵机

网友F:
正在筹备改个,用小直机拆机件直线舵机和有刷

网友D:
我改的500mah2s电池,加两3.7g舵机,接收+有刷电调8g,两个n30电机(双发),总重110g,很好飞。不要用大飞机的思维开副翼,转弯用垂尾,这样结构也简单好多

网友:
这种小机,重量一定要轻

网友:
其实用空心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在筹备改个,用小直机拆机件直线舵机和有刷

有刷的更好,可以更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改的500mah2s电池,加两3.7g舵机,接收+有刷电调8g,两个n30电机(双发),总重110g,很好飞。不要用大飞 ...

请教下,用的打飞机的接收机?怎么给接受机供电的?买的有刷电调有BEC么,给个连接!另外N30通过电调以后7.4v驱动的?有减速不,带多大桨?另外控制是油门+升降+方向x3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当小竞速机

是啊,挺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用的打飞机的接收机?怎么给接受机供电的?买的有刷电调有BEC么,给个连接!另外N30通过电调以后 ...

我的是diy的接收机和电调。电调上自己带BEC,其实也就是两颗AMS1117的IC叠焊,成本1.8元,不过需要有点电子基础会自己焊。n30电机直驱72桨,不需要减速组。两个电机在这个飞机上推重比过1。控制是三通,转弯用垂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diy的接收机和电调。电调上自己带BEC,其实也就是两颗AMS1117的IC叠焊,成本1.8元,不过需要有点电 ...

自制接受和电调能解释详细些不,学机械自动化的,焊接没问题,就是电路不太懂,可否copy你的一下!?

网友G:
这个可以飞,我也改过,1806的电机

网友H(2018-05-09):
动力很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