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电机搭配三叶桨咨询??????????

楼主(2016-03-29):
210机架,最大可用5040桨。2204 2300KV电机  乐天15A电调  3S电池  想上三叶桨 求问  电调和电机的承受能力以内,普通三叶桨 和 平头三叶桨 最大用几寸的???

网友A:
15A的话 4寸平头3叶桨吧   20A 可以考虑5寸

网友B:
你电池多大的?,很可能估算了电调最大耐受电流,结果电池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放电,比如1300ma,30C的最大放电电流等于1.3*30=39A,实际每个电机不到10A,配12-15A电调足够,有人说4S电池电流会大些,确实满油门估算电流会大一些,毕竟电压高了,但是实际上1300ma, 30C的3S和4S电池的最大电流相差无几,4S电池一定要高C数才能体现暴力。另外桨,电机,电调,电池的匹配最好实测,悬停飞个几分钟,然后80%油门飞个几分钟,测试电机电调温度,不可太高(说明电机电调吃不消),也不要太低(说明动力富余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的话 4寸平头3叶桨吧   20A 可以考虑5寸

感谢前辈 简单明了的 解释,我心里有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池多大的?,很可能估算了电调最大耐受电流,结果电池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放电,比如1300ma,30C的最大放 ...

前辈说的很专业,我以为只说电压就行了 没想到跟容量还有关系,受教了。
我目前用的是3S 2200电池 20-30C的都有,刚入坑不就 目前还在练习,飞的不暴力,但还是会感觉 有时拉力不够,还不想上4S。所以想换三叶桨试试,就这情况、请前辈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很专业,我以为只说电压就行了 没想到跟容量还有关系,受教了。
我目前用的是3S 2200电池 20-30 ...

前辈不敢当,只是喜欢实际操练从中得出较合适的配置。家里从3吋到6吋的桨共十来种规格,在不同的JJ上都试飞过。建议平时试飞时注意下悬停油门的大小,悬停时间的长短,满油门时 的加速性能是否令人满意,同时飞完电调和电机的温度也要适中,有时间折腾的话,换不同规格的桨多次对比下效果自然心中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不敢当,只是喜欢实际操练从中得出较合适的配置。家里从3吋到6吋的桨共十来种规格,在不同的JJ上都试 ...

恩 明白了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