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暴力飞 飞行重量和动力的问题 请大神赐教·这机到底需不需要改?

楼主(2016-03-29):
准备装机可是由于 轴距180 用的电机是1806 三叶四寸桨 电池1500MAH 4S 加了55g的录像机 发现起飞重量505g
那么问题来了求飞过的大神帮忙看看!这样小轴距的太重会不会不好飞?需要改装备吗?1806暴力飞起飞重量大概多少合适、轴距大多合适?

网友A:
180机架由于轴距限制,只能上4吋桨(4030两页桨),难免动力不足,我之前一架180 悬停油门接近60%,就像一个人走路都举步维艰,何谈快跑,后来换成了4045三叶,动力就充足多了。建议楼主换成4045三叶桨,暴力飞,然后测试电机电调温度,不烫手即可放心飞。至于起飞重量能减就减,总重偏大不过毕竟搭载了录像机也正常。暴力飞多少重量合适,多大轴距合适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多飞多实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机架由于轴距限制,只能上4吋桨(4030两页桨),难免动力不足,我之前一架180 悬停油门接近60%,就像一 ...

非常 感谢 飞请问你的180飞行重量多少 ? 主要装起来再拆机麻烦 想一次性装好

网友:
攝頭可減重改款

网友:
我的180是2204动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 感谢 飞请问你的180飞行重量多少 ? 主要装起来再拆机麻烦 想一次性装好

我180手边没电子称,具体重量不详,不过貌似比你的轻不少,在手上掂量过带电池400克出头吧,因为我的图传,摄像、电机和电调都用的很轻的杂牌,另外没挂录像。接收机和飞控都去壳了的,毕竟小机对重量敏感。你现在的桨貌似是4030的三叶,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80手边没电子称,具体重量不详,不过貌似比你的轻不少,在手上掂量过带电池400克出头吧,因为我的图传 ...

4040 三叶 动力还是足的 但是原来3S 起飞405g现在50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