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NO12A电调如何在CF地面站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2016-03-29):
地面站把油门拉到最高,通电,然后电调响个不停。无法设置行程

网友A:
您好,可能是以下原因如果是一样频率的叫就是没有检查到最大油门 如果不是就是进入了编程  没有检查到最大油门就在飞控上面把最大油门调大一点,谢谢。

网友(2016-05-28):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能是以下原因如果是一样频率的叫就是没有检查到最大油门 如果不是就是进入了编程  没有检查到最大 ...

想问问银燕BLheli12A电调  四个 有一个堵转。启动的时候 抖动,不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