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后机器不通电的问题

楼主(2016-03-29):
撞树了,从3米高的树上落下,下落的过程中设备指示灯还是有电的

但是落地之后灯就灭了,其中一只电机有焦糊味,目前再插电看设备损失情况,但是设备完全没有反应无灯亮

致盈2206
乐天20A
2200 25C
naza lite

难道全部都挂了?

网友A:
顺着电路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电路查

目前没有看到线路上短路,准备晚上把设备查到450上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看到线路上短路,准备晚上把设备查到450上看

既然你说既不转,也不亮,顺着电路挨个查,肯定能找到原因,拆设备干什么

网友:
检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