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手介绍,Vbar Neo运算速度是常规3D飞行需要的10倍,多余的速度是为了救援等功能

楼主(2016-03-29):
视频来源:
mikado新logo700塑料机在2016年3月底在意大利首次展示,意大利籍厂手Mirko Cesena接收访问时顺带聊起新vbar neo。3D飞行仅需neo的硬件运算速度的10%,多余的速度是为了额外功能,比如救援。下一步,mikado会开发把vbar neo将会用在多旋翼和固定翼上的软件。

猜想:
1. ??反而说明一般3D飞行,vbar mini甚至kbar实际绰绰有余。或者说neo提升性能区别不大??
2. ??救援等功能需要瞬间大量运算??
3. ?? mikado要靠neo切入3D多旋翼市场?竞速?变距多旋翼??

网友:
一键自旋翻

网友:
32位没多少钱。

网友A:
这个硬件运算速度 就是四个小霸王学习机 软件才是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件运算速度 就是四个小霸王学习机 软件才是价值··

也许mikado也准备进入多旋翼,搞一个硬件相对较快的neo,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也尽可能一步到位。能回传、能电直,能多旋翼,能固定翼,形成系统整合。

网友:
这些陀螺里的芯片,说实话,很不值钱,一个六轴传感器才十几块,一二百元的cpu都比它强。关键是研发成本高,人家能做出用户体验好的产品。

网友B:
求一个有新手模式又便宜的陀螺仪

网友:
gr18就可以直机和多轴,割卵泡各种回传

网友:
厂手心里是想说:“我这技术基本已经不需要陀螺仪了,随便一个三轴我都能飞”

网友C:
看到您对电调方面比较有研究,所以跑到这里想请教您yge的低压电调90lv有没有AFT(高压的看介绍有同步整流)(有点想用来飞低转速长航时,油门会比较低)。另外,这个电调怎么校准油门?我是从模友那儿收来的,没说明书什么的,网上找的相关信息也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您对电调方面比较有研究,所以跑到这里想请教您yge的低压电调90lv有没有AFT(高压的看介绍有同步整 ...

YGE应该全系列都有同步整流。但是具体如何设置真的不熟悉,建议你开贴问。如果是k牌或者好盈,我还略懂。不好意思,没法回答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YGE应该全系列都有同步整流。但是具体如何设置真的不熟悉,建议你开贴问。如果是k牌或者好盈,我还略懂。 ...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一个有新手模式又便宜的陀螺仪

看看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您对电调方面比较有研究,所以跑到这里想请教您yge的低压电调90lv有没有AFT(高压的看介绍有同步整 ...

YGE的电调的设置和花牌以前是一样的(花牌当年有出过克隆YGE的电调)
可以问问花牌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mikado也准备进入多旋翼,搞一个硬件相对较快的neo,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也尽可能一步到位。能回 ...

多旋翼和固定翼已经有了, 只能在vbar control上用

网友E:
对了,楼主你的NEO有加外置的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楼主你的NEO有加外置的传感器吗?

没有。都是最朴素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YGE的电调的设置和花牌以前是一样的(花牌当年有出过克隆YGE的电调)
可以问问花牌老高。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mikado也准备进入多旋翼,搞一个硬件相对较快的neo,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也尽可能一步到位。能回 ...

你说的这些,GR18出了不能自救,其他都满足了

网友F:
请教一下lz,我的vbar neo,开始给飞机上电,先是蓝等,然后一直闪烁红灯,校准不通过,调参软件上显示是 “初始化失败”。请教一下,这个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lz,我的vbar neo,开始给飞机上电,先是蓝等,然后一直闪烁红灯,校准不通过,调参软件上显示是 “ ...

不太清楚,建议开贴单独问。或者去问卖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建议开贴单独问。或者去问卖家。

好的,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都是最朴素的那个。

NEO放在600N上面,有必要加外置的传感器吗?
还有如果是JR控的话,NEO直接接两个卫星天线应该就可以把接收机省了吧

网友:
这个600多呢 谁要赶紧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NEO放在600N上面,有必要加外置的传感器吗?
还有如果是JR控的话,NEO直接接两个卫星天线应该就可以把接 ...

我理解,不需要。

如果说neo比mini vbar和kbar强在哪里,厂家的介绍好像第一条就是强在高震环境下的运行,我感觉似乎首当其冲就是针对油机。

根据这个帖子,helifreak . com / showthread.php?t=710034  的6楼,是mikado美国厂家代表回的帖,介绍neo的2组陀螺仪,一组是专门用在救援,就不谈了。另一组就是上一代银vbar的陀螺仪,性能高于mini vbar。neo可以外置陀螺仪,也就是银vbar陀螺仪,互为冗余,并非额外性能。

更正1:
根据楼上帖子16楼也是mikado美国厂家代表介绍,NEO用油机建议用外置陀螺仪。

更正2:
根据楼上帖子17楼,也是mikado美国厂家代表,NEO的内置陀螺仪是全新陀螺仪,比mini/kbar强,比银vbar弱。油机建议用外置陀螺仪。

你自己评估吧。我也就是给你找找信息源。

网友:
补上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不需要。

如果说neo比mini vbar和kbar强在哪里,厂家的介绍好像第一条就是强在高震环境下的运 ...

好的,感谢!知道怎么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