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用NAZA M V2 飞穿越的

楼主(2016-03-29):
有个闲置的V2不知道装在280的穿越上能不能飞,效果如何,如果不行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最好是能定点定高的,(技术不好需要辅助)

网友:
当然可以,我也有 不过用来飞680.设置一下感度

网友A:
NAZA V2的话稍微炸严重一点,飞控很容易出现传感器故障,而且穿越的乐趣是大机动飞行,NAZA飞控太过于安逸,反而少了很多乐趣。推荐使用NAZE32飞控或者F3飞控,穿越定高没有什么意义,多练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V2的话稍微炸严重一点,飞控很容易出现传感器故障,而且穿越的乐趣是大机动飞行,NAZA飞控太过于安逸 ...

谢谢 谢谢

网友:
NAZA飞穿越的话,适合QAV400/500这类机架,大航线、远距离的安逸穿越飞行,拍拍风景什么的合适,尤其是需要有失控返航的情况。手感迟缓柔和,飞控本身的体积和重量也大,小穿越机上实在不适合,楼上说得对,摔一下,加速计就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