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AB GOBLIN 500/570专属LYNX尾波箱上方強化套裝是否适合sab500s安装?

楼主(2016-03-29):
如题

网友A:
可以啊。生物岛问就行啦

网友B:
是可以的,我也在装500s,也买了lynx改装件,孔位和宽度都是正确的.500s和老500之间好像件基本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的,我也在装500s,也买了lynx改装件,孔位和宽度都是正确的.500s和老500之间好像件基本是通用的.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生物岛问就行啦

你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