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求解:空翻后怎么就乱飞了呢?( 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6-03-29):
本人单飞菜鸟,入魔二年余,基本仅能悬停和航线,在450有副翼机上多次作过前后空翻成功。但最近在无副翼450上翻两次炸两次,不得其解。状况如下:升高后前滚翻,翻正后机机开始自旋,然后出现象高手飞3D动作一样乱翻,根本不听招呼,再然后撞树,再再然后坠地。昨天第一次炸后把机机拆开几乎是重新装了一次,各个插头都重插了一遍。今天正飞航线完全正常,可一翻就又下来了,没开3D钮。损失情况:脚架断,尾管弯,连杆飞,头罩破,大齿扫,可能三轴也有问题。因为都是先撞树再掉地,所以损失不太严重。机机情况:飞越450PRO轴传,铂金40A电调,KST舵机全套,龙卷风陀螺仪,花牌3S电机电池,XT60插头,这架飞机飞得不多,比较新,华D10控及接收。现在已经把机机拆成散件,如有解则重装,一时无解就作其他机机的配件。请教各位大神了,先谢谢!

又及:半个月来,经过模友们的指点终于整好了,原来问题出在了毛病上,这个毛病就是螺距过大!大螺距造成翻转后飞机转速下降锁不住尾炸机。因为一直单飞悬停和航线,调飞机时只注意了0螺距的准确,根本没有管过正负最大螺距是多少,因为悬停航线从来没有开过最大油门,也就是飞机没有用到过大螺距飞行。但在做空翻的时候用到了最大油门,这时大螺距出来就坏事了。这次一量,飞机最大正负螺距竟然各有17度多。在广西模型曾老弟和龙卷风毛哥的指导下调好了螺距。今天试飞,妥妥的,在普通模式和特技模式下做空翻都没什么问题,尾巴棒直棒直的,没有任何怪象。翻的时候我手指都在发抖,翻过来好好的后才长出了一口气,这才感到我的飞机象一架飞机了!再次感谢广西模型曾老弟和龙卷风毛哥以及各位关心过我的模友,祝大家爽飞,一切顺利!

网友:
没开3D钮怎么翻的呢?或许是没开3D 小螺距电调缓启动造成的?有待探讨

网友:
你是因为转速不够,不能在大负荷的情况下锁尾,所以炸机,不管你是看3D或是普通模式下,只要你有大的动作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转速的。

楼主:
楼上两位说得都有点道理,我可以从这方面考虑。但还是不解的是,第一,在模拟器中我这样翻完全没问题;第二,我在有副翼450和无副翼6S富丽465上翻也没问题;第三,我在上升爬高时几乎是全油门,转速应该是上去了的。也许还有别的原因。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没开3D翻要看油门曲线,如果是普通斜线的肯定掉转速而自旋。这些没问题的话检查尾传动轴吧,轴两头花键处看松了没有,松了大动作是会打滑的,我上次砸机就是尾传轴打滑害的

网友:
问题复杂,加我qq交流253184832

网友:
楼主说的和我昨天炸机差不多,没开3D,第一次玩定速,然后损失和你都一样。

网友:
其他飞机翻滚没有问题就是这架飞机的设置或是装配问题,楼上兄弟们提到的油门螺距曲线过低或是大桨转速不够或是大负荷下扫齿都有可能,需要逐一检查排除

网友:
学习了(反过来飞8面,下一阶段练习目标)

网友:
尾管后退了 尾撑上胶锁紧了没?  检查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正根据大家的意见认真思考。

网友:
3D前先做蛙跳。估计LZ设置有问题吧。3D油门就一条直线,后期再改进。设置好的话怎么弄都不会自旋

楼主:
问题解决了(见正文编辑补充),谢谢各位!

网友:
直升机尾巴是核心。。。。。。。。震动什么的都可以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