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CC3D刷CF之后 接SBUS还是 和以前OP固件接MAIN口一样么

楼主(2016-03-29):
大神些求解

网友A:
刷CF与BF一个方法,连接方法也与之前一样,具体可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423&extra=page%3D1  8楼(应该再补充点内容及截图了),之后PORT端口设置里UART1开启Serial RX开关,然后到CONFIG里选上Rx_SERIAL和SBUS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CF与BF一个方法,连接方法也与之前一样,具体可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423&extr ...

感谢

网友:
可以,我是昨天刚折腾成功的,今天爽飞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CF与BF一个方法,连接方法也与之前一样,具体可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423&extr ...

能否给个win7   64位驱动。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给个win7   64位驱动。找不到

装完OP地面站本身就有驱动了,只不过有时得手动更新一下驱动,细看我那个贴子后面有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CF与BF一个方法,连接方法也与之前一样,具体可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423&extr ...

那天我回去试了下  怎么那个串口打不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天我回去试了下  怎么那个串口打不开呢

应该是实际接上接收机之后才能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实际接上接收机之后才能打开。

请问CC3D刷CF后 BF和CF固件有什么区别?调试方式是否一样?用OP固件时,接在CC3D第五通道的BB响还能用么?如果能用的话要怎么设置?(我的BB响是用舵机控制板改的,通道有输出就可以响)如果使用方向加油门解锁怎么设置?
刚刚开始折腾。。问题有点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CC3D刷CF后 BF和CF固件有什么区别?调试方式是否一样?用OP固件时,接在CC3D第五通道的BB响还能用么 ...

BF固件比较活跃,更新快,功能多,性能好,调试方式一样,刷新后第5通道为LED灯,但不用PWM接收才可用,第6通道为BB响,不过得手工开启,且我试验功能正常,但杂音比较大,应该还是有一小点问题。具体见我的贴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42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F固件比较活跃,更新快,功能多,性能好,调试方式一样,刷新后第5通道为LED灯,但不用PWM接收才可用, ...

我用的SBUS接收机。请问在哪里设置通道输出?选择四轴飞行器以后找不到通道输出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SBUS接收机。请问在哪里设置通道输出?选择四轴飞行器以后找不到通道输出调整

你用的是OP还是CF或BF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OP还是CF或BF固件?

bf固件 bin的 已经可以用cf调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f固件 bin的 已经可以用cf调参

你想设通道功能,比如解锁等,还是调整各通道顺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想设通道功能,比如解锁等,还是调整各通道顺序?

我吧bb响接在cc3d 5通道 用op固件的时候可以用开关控制叫与不叫 方便寻机
刷了bf固件后应该怎么设置呢?
bf固件有没有像op固件电机转向设置为全部为反向?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吧bb响接在cc3d 5通道 用op固件的时候可以用开关控制叫与不叫 方便寻机
刷了bf固件后应该怎么设置呢? ...

BF没有OP固件那样调电机怠速及改反正向等功能,那个电机测试只是用来校油门行程和找怠速点用的;
刷了BF固件手BB响通道为第6通道,得在CLI里输一条命令打开这个功能,但目前我试用普通5V有源BB响效果并不理想。
而刷完BF的CC3D用PWM接收机时最多就能开5通道,用PPM等接收机时通道还能多几个,这两天发现不少人用SBUS接收机连不上,我有空也要试一下到底为什么了?
有新的发现或内容我都会补充到贴子里去的。
你说的另接BB响功能我再研究一下子。
而F3等新飞控可以接5V BB响用于机器状态识别或寻机或低电压报警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F没有OP固件那样调电机怠速及改反正向等功能,那个电机测试只是用来校油门行程和找怠速点用的;
刷了BF ...

我们可怜巴巴的,就靠你了。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F没有OP固件那样调电机怠速及改反正向等功能,那个电机测试只是用来校油门行程和找怠速点用的;
刷了BF ...

谢谢。
我的bb响可以理解为一个舵机(我用舵机控制板 做的)
调整通道顺序也要输指令是么?ctl指令有资料可以参考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我回去试了下  怎么那个串口打不开呢

把UART1的MSP关闭了,再打开RX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
我的bb响可以理解为一个舵机(我用舵机控制板 做的)
调整通道顺序也要输指令是么?ctl指令有资料 ...

CLI指令外网有一个,但为全英文的。通道顺序往往都在遥控中调,而CF调参软件并无些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LI指令外网有一个,但为全英文的。通道顺序往往都在遥控中调,而CF调参软件并无些功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