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分电板问题

楼主(2016-03-29):
大神们,我想用硅胶线把电调焊接在一起(各电调间均并联),以代替分电板,不知下面的简图原理行不行,若不对,还望懂的或者搞过的前辈们指点!

网友A:
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很乱不美观,还要再单独用BEC给飞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很乱不美观,还要再单独用BEC给飞控供电

我看过一个帖子,是一个四轴上这样弄得,感觉还行,飞控CC3D供电的和原来一样吧,通过电调供电!

网友B:
我原来有搞过粗硅胶线分成四根细线,用四轴上,没问题

网友C:
火线跟火线一起连,零线一起连,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有搞过粗硅胶线分成四根细线,用四轴上,没问题

好的,多谢,晚上回去弄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线跟火线一起连,零线一起连,没事

恩,晚上回去试试,主要是我想把飞控、分电板和图传放都放在穿越机的机体内,但是分电板又太大占位置,才想把分电板去掉!

楼主:
什么意思,还望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还望明示!

它的线。。。

网友C:
火线跟火线捆一起,零线捆一起

楼主:
哦哦,嘿嘿,画草图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线跟火线捆一起,零线捆一起

可以一试,感觉能省不少空间!

网友D:
完全可以的,也是一个减重的好办法,但一定要焊好用做好绝缘工作,且留好12V降压抽头备用,5V供电有BEC的电调就有,否则还得留好5V降压抽头,我的第一部250就没用分电板。

网友C:
焊好后直接用胶带一包,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的,也是一个减重的好办法,但一定要焊好用做好绝缘工作,且留好12V降压抽头备用,5V供电有BEC的电 ...

大神,像我草图中画的那样,直接连可以吗,真害怕把电调或者飞控什么的烧掉?你做的东西,还有留图吗,或者电路草图,可否给出,以供参考,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好后直接用胶带一包,OK

我也是那么想的,只不过从来没弄过,害怕烧东西,所以来问问论坛里的前辈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像我草图中画的那样,直接连可以吗,真害怕把电调或者飞控什么的烧掉?你做的东西,还有留图吗,或 ...

你的原理图没问题,再多两、三个抽头备用就行了,然后记住给飞控用电调BEC供电只留第一路供电,剩下三路挑出供电,只留信号及地线就行了。我当时装机内部没留相片,但穿越流行初期时有很多贴子教装机都会说到不用分电板,只接把电调和电池插头并联式焊接就行,你可以收一下老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原理图没问题,再多两、三个抽头备用就行了,然后记住给飞控用电调BEC供电只留第一路供电,剩下三路 ...

好得,十分感谢,晚上回去就开始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意思!?
就是自己用硅胶线把电调和电源连在一起,代替分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