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舵机速度慢?调哪里?

楼主(2016-03-29):
斜盘是215,速度太慢了比模拟舵机还慢,高手给看看哪里没调对。

楼主:
主旋翼敏捷度调的这样低是翻的时候狂点头,调低就正常了,

网友A:
风格60,敏捷100,主翼65,十字盘爆发力60,试试试合适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风格60,敏捷100,主翼65,十字盘爆发力60,试试试合适不。

还有,尾巴感度75。

网友:
风格50,敏捷110,主翼感度60,十字盘爆发力50,  博士帽里的指数全部为零,最优化取消。

网友B:
如果还点头就降低主旋翼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尾巴感度75。

好的谢谢,请给看看定速是咋回事,我没设定过定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点头就降低主旋翼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请给看看定速是咋回事,我没设定过定速啊?

你用什么电调的,如果用铂金50v3的话设置电调定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点头就降低主旋翼感度。

这样设对吧?(现在打杆看着舵机动作很快啦)

网友C:
舵机电压设置的不对。把电调输出电压调到7.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电压设置的不对。把电调输出电压调到7.5V

在哪里调?控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调?控上吗?

不是电调里调。你看下电调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设对吧?(现在打杆看着舵机动作很快啦)

差不多。看见你激活了通道,意味着就可以用遥控器调感度了(普通模式    3D模式单独可以调哦   也就是切换了模式   感度也相应的变化了    因为一般3D模式感度低于普通模式)。 你现在的感度太高,你调到60. 在飞行过程中再根据实际情况增大或减小(彩虹或者刷锅,只要没有高速金鱼尾   就放心增大  直到零界点  然后稍微减小即可)。
如果感觉不好控制  可以把风格增加   敏捷度减小   。
如果猛提螺距,尾巴甩,这个和感度没关系,需要调尾螺距补偿。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你的i值有点低吧?听说P值不要低于60,i值不要低于4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看见你激活了通道,意味着就可以用遥控器调感度了(普通模式    3D模式单独可以调哦   也就是切 ...

风格调小,敏捷度调高的效果 是不是和 增加十字盘爆发力 的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格调小,敏捷度调高的效果 是不是和 增加十字盘爆发力 的效果一样?

不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旋翼敏捷度调的这样低是翻的时候狂点头,调低就正常了,

有問題!檢查主旋翼組有無虛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看见你激活了通道,意味着就可以用遥控器调感度了(普通模式    3D模式单独可以调哦   也就是切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問題!檢查主旋翼組有無虛位!

检查发现主轴轴承间隙大了。已经买了到了换上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调?控上吗?

这是电调的说明书,麻烦给看看哪项是调电压的(定速项在也这?)

网友:
舵机不可能慢,是你极限舵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看见你激活了通道,意味着就可以用遥控器调感度了(普通模式    3D模式单独可以调哦   也就是切 ...

调好参数今天去飞,450PRO手感完全找到爽飞450sport也调成一致的参数,起飞后感觉比较灵敏没太在意,切3D翻才发现灵活过头了在大脑不受控制的情况下翻了一串动作后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