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ge 90lv电调说明书,特别是油门怎么校准?知道的大神来说说。

楼主(2016-03-29):
手里有个yge电调,yge90lv,找关于它的资料都很少,不知道怎么校准油门和其他东西。有没有大神了解的?中文说明书什么的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A:
控的油門曲線0-100,油門推到頂
機子接電後電變會開始叫,此時將油門收到底,電變叫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的油門曲線0-100,油門推到頂
機子接電後電變會開始叫,此時將油門收到底,電變叫完即可。

感谢!油门校准后之前的定速设定这些不会变吧(因为我只是换遥控器,前面的定速等参数想继续用)?前面有看到个花牌的电调,说是用的yge程序,然后油门校准后还重新设置其他,感觉好别扭。因为好盈油门校准了是不影响之前的各项参数的。

网友B:
花牌高端定速电调编程卡设置详解!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486 yge参考这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高端定速电调编程卡设置详解!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486 yge参考这个 ...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油门校准后之前的定速设定这些不会变吧(因为我只是换遥控器,前面的定速等参数想继续用)?前面有 ...

很不幸,設定會不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幸,設定會不見。

???前面的参数会变吗?需要重新设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的参数会变吗?需要重新设定吗?

是的!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开发射机油门打到最高,接电池电(电调和k8连在一起,接收机与k8用sbus单线连接),电机快速鸣叫,听到四五声后把发射机油门打到最低,电机没有连续叫两声,而是好像音乐一样的声音。这个是不是没有校准,然后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