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银燕2205II的螺纹方向和电机旋转方向是反向的?

楼主(2016-03-29):
其他的电机,包括银燕的2204螺纹方向(拧紧)都是和电机旋转方向一致的(越转越紧),但是2205II的是反过来的,松开螺母的旋转方向和电机旋转方向一致,就是说如果你螺丝要是有松动,或者没有使用防松螺母,电机一转螺丝和螺旋桨就甩出了。。。

网友A:
丝印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反了!

然后厂家生产了大量电机后才发现,所以配上放松螺帽作为补救措施?是不是这样推理?

网友:
自己对调下电机不就解决了

网友B:
对着的    简单说  白色ZIDAN头  是逆时针转动的电机   所以他的螺母要顺时针上紧   逆时针松    螺母上紧的的方向一定是和电机转动的方向是反的
举个例子  白色ZIDAN头电机    ZIDAN头不动  电机在顺时针转(相对ZIDAN头在逆时针转 )  ZIDAN头会松掉     反而   电机你是逆时针转 (相对ZIDAN头是顺时针转)   越转越紧
拧紧方向和电机转向绝对是相返的   一致的话就要出事
你可以自己试试  用手固定螺母  然后按电机标识方向转动电机  如果ZIDAN头越来越紧  就是对了  反之就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着的    简单说  白色ZIDAN头  是逆时针转动的电机   所以他的螺母要顺时针上紧   逆时针松    螺母上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着的    简单说  白色ZIDAN头  是逆时针转动的电机   所以他的螺母要顺时针上紧   逆时针松    螺母上紧 ...

赞一个,说得非常详细,看来我之前装那架是装反了,我把桨和电机之间的运动关系理解为绝对运动的关系,如果他们是相对运动的关系的确应该要反着才对,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着的    简单说  白色ZIDAN头  是逆时针转动的电机   所以他的螺母要顺时针上紧   逆时针松    螺母上紧 ...

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一个,说得非常详细,看来我之前装那架是装反了,我把桨和电机之间的运动关系理解为绝对运动的关系,如 ...

不客气  都是走过弯路    就怕我文笔不好  写完了别人看不懂。。。。。。

网友C:
本来就是这样啊 上螺母的顺序跟电机转向 相反;松螺母的顺序跟电机转向 相同。楼主可以做个小实验, 调整好电机转向,不要上浆,轻轻拧上螺母 给油门,如果正确的话 螺母是会自动拧下去的,如果错的话螺母就射出来了。这样也能快速区分浆叶是否安装正确,我就是这么弄的 因为我从来都分不清 带“R”和不带“R”的区别

网友:
你电机可能装错了吧? 看下机子对头或者对尾左边白色螺帽右边黑色螺帽,看下对不对。

网友D:
亲,MT2205 开始是电机 转动方向来命名。MT2205 也是用自锁的方式的,所以不用担心螺帽脱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MT2205 开始是电机 转动方向来命名。MT2205 也是用自锁的方式的,所以不用担心螺帽脱落问题。

亲 mt2205II的铜圈卡簧哪里能搞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这样啊 上螺母的顺序跟电机转向 相反;松螺母的顺序跟电机转向 相同。楼主可以做个小实验, 调 ...

是的,以前一直错误的认为螺母和电机同时旋转才会越转越紧,感谢大家的纠正。

网友:
谋财害命,千万提防银燕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
我能说我从来没注意过么都是看看怎样转螺母紧就装在那边从来没看螺母颜色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