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我的《《四叶桨》》!!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6-03-29):
大家进来看看我的《《四叶桨》》!!看看效果怎么样

还有谁!!!!

等待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A:
怎么有个imu2啊?这震动在安全范围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个imu2啊?这震动在安全范围内的

有时候还会出现IMU3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个imu2啊?这震动在安全范围内的

重点是看桨!!!!

网友B:
理论上 桨叶越少 效率越高,但十五寸三叶桨 拉力接近于17寸两叶桨,四叶没测过不知道,楼主你这个四叶莫非是 瞎配的?电机型号kv值 电压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 桨叶越少 效率越高,但十五寸三叶桨 拉力接近于17寸两叶桨,四叶没测过不知道,楼主你这个四叶莫非 ...

4112   4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 桨叶越少 效率越高,但十五寸三叶桨 拉力接近于17寸两叶桨,四叶没测过不知道,楼主你这个四叶莫非 ...

6S电

网友B:
如此看来 这种配法 没啥意义。你还不如上个三叶桨夹 全用折叠。换句话说 如果拉力合适,还是老老实实用两叶桨。只有迫于尺寸限制 无奈之下 才会选择 多页桨,否则就是不讲科学无根据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看来 这种配法 没啥意义。你还不如上个三叶桨夹 全用折叠。换句话说 如果拉力合适,还是老老实实用两 ...

你说对了,我就是想试一试看看如何,